[单片机芯片] CH559 USB 端点4配置说明

楼主(2019-12-03):
折腾了好久,终于把CH559 USB 的端点4使用起来了。

看了CH559.h里面才知道,端点4的收发缓存区的地址在端点0后面,如图1所示。
图1:端点4缓冲区配置说明

根据UEP4_1_MOD中bUEP4_RX_EN与bUEP4_TX_EN位的使能,配置相应的UEP0_DMA缓冲区大小。
如需要配置端点4的输入和输出功能时,将UEP4_1_MOD中bUEP4_RX_EN与bUEP4_TX_EN位置1,同时配置端点0和端点4的缓存区,如图2所示。
图2:端点0、4收发缓冲区定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端点1、2、3有自动翻转同步标志位的功能,而端点0与端点4没有,因此在接收或发送数据时需要添加手动翻转同步标志位,如图3所示。
图3:手动翻转同步标志位

CH559_端点4操作例程

网友A:
感谢分享,CH54X、CH55X系类的USB端点4都可以参考以上的方式设置

网友B(2020-01-11):
请教一下,图片中case UIS_TOKEN_IN|4: 下面部分是什么意思,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图片中case UIS_TOKEN_IN|4: 下面部分是什么意思,能讲解一下吗?

这个是USB端点4接收完一包数据后产生的中断,在此可以处理接收的这包数据,并需要翻转同步标志位。

网友C(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D:
一直想跑这个USB确实没有跑起来,对底层USB的一些知识需要好好学习的

网友E(2021-12-01):
我碰到一个问题,端点4发送数据给主机会出错,没有产生端点4的IN中断,请问一下端点4的发送有什么要注意的吗?(端点4是只作为IN端点,EP4_OUT_MEM_SIZE = 0, EP4_IN_MEM_SIZE = 64)
发送代码:
length = (len > EP4_IN_MEM_SIZE) ? EP4_IN_MEM_SIZE : len;
memcpy(usbEp4Buffer + EP4_OUT_MEM_SIZE + 2 * (EP4_OUT_MEM_SIZE > 0), buf, length);
UEP4_T_LEN = length;
UEP4_CTRL = (UEP4_CTRL &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ACK;

网友F:
标志位就是翻转一下就可以,还是写成固定的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