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LDO静电测试不过,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03):
我司的LDO在客户端使用时,LDO静电测试没过,具体测试流程如下:客户在今年 1 月份的时候做了 20 台样机自己检测,发现有 1 台样机打静电到 15KV 的时候烧坏 MCU(打静电方式:桌面发一平面耦合板和垂直耦合板,静电枪直接接触耦合板打静电),后面建议客户把电容贴近 LDO 引脚,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大家觉得是什么问题啊?求助!!

网友A(点评):
用示波器检查LDO输出,看打ESD的时候,LDO输出有何变化。同时,提供下PCB的布局截图看看

楼主:
具体产品应用如下:应用于国内单相表(带 IC 卡)的 20V 输入输出 5.7V,再经过二极管稳压到给 MCU 5V 供电

网友B:
看电路相连性,  可以根据打引脚及内部相关电路来分析

网友C:
原理图发来看看 猜想你啥保护都没有光凭LDO怎么能扛住呢

网友D:
没外壳吗?上实物图看看

网友E:
ESD  TVS选择合适的 再就是优化走线布局

网友F:
我司是一个方案公司,与静电打交道有10几年,大家都是解决问题的,如果有任何静电问题都可以找我,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静电方案,或者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加QQ 46493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