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图中三极管坏的原因

楼主(2019-12-03):
图中tr5上电后自己慢慢导通,不受单片机io口控制(更换新的管子正常),已出现两次该现象,请分析下原因

pjy
@hbin0501 :对头!
G C间加电阻
sss
BE并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A:
你可以测一下B口,是不是导通时候你本来IO输出低电平,结果有超过0.7V的电压,如果是的,又不超过2V,可以考虑对输出的iO口分压后接入这个B口。按照评论说的试试看,因为逻辑上的低电平可以不是完全的0V,也可能是1V。。。

网友B:
BE并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C:
确定CON是否为0V。

网友D:
你这个摆明了是漏电导致TR4导通,减小R6到10K以下基本能克服

与电阻大小和漏电没关系
R6的确有点大。稍微有点电流流过TR4就导通了。还有就是RT5基极对地接个10K电阻更保险。防止外界干扰导致RT5导通

网友E:
con口是否配置成输入了,导致con口电平不确定,需要be之间接个下拉电阻

网友F:
1.测试上电瞬间TR5基级电位,有可能是干扰导致导通
2.下拉TR5的基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摆明了是漏电导致TR4导通,减小R6到10K以下基本能克服

2N222集电极最大的漏电流10nA, 所以R6(100K)的压降100000*0.00000001=1mV, 这样TR4的VGS只有-1mV,TR4怎么导通的呢 ?谢谢!

网友:
最有可能就是TR5基极高阻不可控时令TR4瞎开启,老实在TR5基极补充泄放电阻

网友H(2020-01-13):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摆明了是漏电导致TR4导通,减小R6到10K以下基本能克服

为什么减小R6可以?你和其他坛友的思路不一样  不过感觉很有见解

网友I:
程序乱了, CON自己输出1了

网友J:
怎么会慢慢导通呢,检查你的IO口初始化,如果初始化为低电平的话,肯定不会慢慢导通的

网友K:
我怀疑你TR4 TR5管脚极性都反了,这个常用的电平转换开关电路很难坏下路开关管。

网友L:
R8与三极管连接处加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减小R6可以?你和其他坛友的思路不一样  不过感觉很有见解

多年前遇到过,找过问题,反复印证得到的,当时也是认为漏电太小,不足以引起导通,事实却是是漏电导致导通,而且是放大状态,理论有时候是基于理想状态

网友H(2020-02-24):
引用 网友B:
BE并一个10K的电阻。

基极下拉到底有没有用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