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指导下是否还有改进的必要,谢谢

楼主(2019-12-04):
大家好,
先前咨询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tianxj01 ”。
现在请教下这个电路在工业环境下(如果AC380V)使用的话是否还有增强抗干扰的必要--(比如差模电感、热敏电阻、绦纶电容),如有必要,请说下加在什么地方有效,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工业环境干扰多样性,可以考虑在变压器初次级之间加一个屏蔽层,考虑到这个功率的机器不用纯铜皮不好做,可以用一个单头线圈平绕一层,单头悬空,另一头接GND来做。抗干扰性能可以提高不少。输出环节,可以插入一个几uH的差模滤波电感+高频电容,进一步提高输出平滑度和砍干扰特性。
输入滤波环节,你可以参考成品电源滤波器线路,增加一个大地节点,采用3脚插头,也非常有效。

网友B:
应该是不干扰别人的设备吧
接电网的工业设备都应该过相应的EMC测试

网友C:
X电容
Y电容
防浪涌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