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怎么在线仿真

楼主:
请问这个设置之后还是不能在线仿真,要怎么解决一下?

网友A(2019-12-04):
硬件哪里没连接好;
或KEIL MDK哪里仿真设置不对

网友B:
你是要通过STLINK调试器硬件仿真调试吗?
若是,配置应该是下面这样的,另外注意硬件连线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哪里没连接好;
或KEIL MDK哪里仿真设置不对

我这个是想通过软件仿真看输出的波形图,还需要连硬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通过STLINK调试器硬件仿真调试吗?
若是,配置应该是下面这样的,另外注意硬件连线正确。

我是想通过在线调试,看两个输出引脚的波形图,应该不用连硬件吧,因为硬件上没法将灯点亮,所以想通过看看波形检查一下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通过在线调试,看两个输出引脚的波形图,应该不用连硬件吧,因为硬件上没法将灯点亮,所以想通过看 ...

对于你说的这种软件仿真,没具体玩过。
我一般都是实打实的接调试器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你说的这种软件仿真,没具体玩过。
我一般都是实打实的接调试器来玩的。 ...

恩,我就是硬件上出不来,然后就行软件仿真看,然后也出不来,还是花的功夫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就是硬件上出不来,然后就行软件仿真看,然后也出不来,还是花的功夫不够 ...

呵呵,如果有条件当然尽量使用硬件调试仿真。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有条件当然尽量使用硬件调试仿真。加油!~

好的~

网友C(2020-01-04):
用的什么仿真工具啊

网友D:
我还没有用过这个仿真

网友E:
好像iar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