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速度最快的MOS管?

楼主(2019-12-04):
有个项目上需要做一个脉冲驱动电路,脉宽3ns,驱动电流500mA。想用MOS管直接驱动,目前能找到的最快的MOS管为2N7002ET1G,感觉它的Tr与Tf还是不够快.不知道当前还有没有更快的MOS管?       听说GaN的MOS管很牛,但是好像驱动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A:
脉宽3ns,你还是放弃吧

网友B:
你得说一下你的要求,上升下降时间?信号幅度?以及负载类型(阻性?容性?感性?)

你可以看一下我在这个版的帖子 “  [我要实干]一个1ns脉宽10V脉冲信号发生的初步制作经验 ”

可以外包给我,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画个板子买几种器件,自己回来试一试,很快就有结果了。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氮化镓MOS可能是一个选项,氮化镓MOS驱动并不复杂,而且理论上,比普通MOS还容易驱动,毕竟Qg小起来10倍关系,而且米勒电容也是10倍以上的差。和一般的MOS普通应用差不多栅极正常驱动不需要负压,可以是以GND为基础的方波,需要注意的是,标准GaN MOS 内部是没有寄生二极管的,需要方向恢复电流的,得自己搭出去一个超快恢复。

@simber88 :似乎能买到的都是用于开关电源的。显著小的Qg值和快很多的开关速度。但仍然远没有到ns以内。。
涉世未深,可能我对氮化镓的MOS了解的还不够,不知道做小功率的GaNMOS比较好的品牌有哪些,可否推荐几个品牌,或者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说一下你的要求,上升下降时间?信号幅度?以及负载类型(阻性?容性?感性?)

你可以看一下我在这个 ...

你的帖子我看过,可能不太适合我的应用。我的负载是一个激光二极管,用于光纤测距。脉宽是可变的,最小3ns,对上升下降时间要求不高即使是1ns也能接受。激光器压降为2.5V左右,我还会串联一个限流电阻,所以输出的电压幅度小于6V。输入信号使用的是FPGA给出的3ns,3.3V TTL信号。
主要我想做的简单一点。目前我用2N7002作为驱动管,前面加图腾柱输出,勉强能达到要求,但加上于图腾柱及前面的一些电平转换电路后整个电路就略显复杂了(外壳尺寸受限制)。所以想看看能不能找个简单点的方案,最好能单管直接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帖子我看过,可能不太适合我的应用。我的负载是一个激光二极管,用于光纤测距。脉宽是可变的,最小3n ...

那你这太简单了
抛弃自己搭mos单管或者推挽结构的方法,找成熟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太简单了
抛弃自己搭mos单管或者推挽结构的方法,找成熟芯片。

好吧,感谢大神

网友D:
这好像是激光通讯,有驱动IC,就是干这个的,电流也在范围内。

网友E:
GaN驱动不是很复杂 但没你这么快Tr和Tf的 至少目前我们项目用了几款 都达不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帖子我看过,可能不太适合我的应用。我的负载是一个激光二极管,用于光纤测距。脉宽是可变的,最小3n ...

你是做OTDR用的吧?

网友G:
MOS 管是电压驱动元件, 不合适这么快.
不就是 500mA 嘛,  建议用三极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MOS 管是电压驱动元件, 不合适这么快.
不就是 500mA 嘛,  建议用三极管吧

3极管也很难做到脉宽3ns

网友G:
几百兆, 上G 的三极管还是比较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