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利用bandgap确认模拟输入电压

楼主(2019-12-04):
利用bandgap电压恒定为1.2V;将另外一个ADC通道短接到AVDD上,通过比较计算这两个通道的AD值,可以确定AVDD的电压值

一楼的做法更加简便,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检测方法或者更多的应用场景,也帮忙提出来

网友A:
短接到AVDD上,采样值不应该固定为0xffff吗?应该只需要根据bandgap的采样值,就可以推出AVDD的电压了吧?
AVDD = 1.2V / (bandgap采样值) * 40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到AVDD上,采样值不应该固定为0xffff吗?应该只需要根据bandgap的采样值,就可以推出AVDD的电压了吧?
...

是的,这样做也可以。代码中我用另外一个AD通道短接了电源,是为了保证输入电源电压跟芯片输入的AVDD值一致的

网友B(2021-06-29):
客户有需要用到,学习了解下

网友C:
我是被bandgap吸引的,你信么

网友D:
bandgap是啥?基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ndgap是啥?基准么?

内部带隙基准电压1.2V

网友E(2022-01-05):
看到过好几次说这个的,一直没弄懂

网友(2022-10-19):
正在学习MCU内部ADC的bandgap电压

网友F:
非常的不错,希望能学习交流下电机驱动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