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仿真器调试工具在哪?

楼主(2019-12-04):
怎么查不到WCH仿真器/调试工具在哪有卖?

网友A:
我们没有销售专用的仿真器,有SWD接口的下载器都可以下载。

网友B:
WCH不能接仿真器,只能下载,串口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CH不能接仿真器,只能下载,串口调试

M0蓝牙系列MCU是可以SWD仿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0蓝牙系列MCU是可以SWD仿真的

可以用jlink仿真器吗?选择什么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jlink仿真器吗?选择什么芯片?

是的,都可以用,用SWD调试。用CH579型号,具体我们提供的仿真资料包里有。资料包现在还没更新到官网吗,马上会更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