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通过外挂摄像头如何连接?

楼主(2019-12-04):
我们做一个安卓监控设备,手机外挂摄像头,按键实现拍照、录像
简单的方案就是通过otg线和手机连接,手机做host,但是中间连接线不通用,
发现竟品用的是普通的的数据线连接手机,手机APP就可以识别摄像头,
冒昧问一下,手机不用otg功能可以识别USB摄像头,USB协议不太懂,我们的摄像头都是标准的UVC

网友A:
想办法通过 WIFI 的方式

网友B:
普通数据线,一头是A一头是B吧?UVC有A母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数据线,一头是A一头是B吧?UVC有A母头么?

普通的数据线就是我们手机常用的充电线,我们下面是个带UVC摄像头的的小设备,用啥母头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通过 WIFI 的方式

就是一个手持式的内窥镜,我们以前都是主板直接处理摄像头了,现在做了一款简易的,直接接手机,手机APP看图像,这个简易的内窥镜上面有个手机支架,非常方便的通过手机APP看图像的,wifi的方式也可以,主要是这个手机和设备几乎是一体的,想用数据线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