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市面上钢琴地砖感应芯片推荐?多谢!!!

楼主(2019-12-04):
如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芯片或者厂家推荐?多谢各位大神啦!!!
实物照片如下图所示:

之前用过普通触摸感应的芯片,但是面积做不到这么大。买过两块回来,但是芯片是打磨过的~

网友A:
用其它方式实现了?

网友B: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 ... 0191204&ie=utf8

万能的淘宝
@tyw :哈哈,适合家里有孩子的。很适合孩子玩
tyw
@dirtwillfly :来4个16分音符的八度音,演奏者恐怕得抽筋了,哈哈
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q=%E9%92%A2%E7%90%B4%E5%9C%B0%E7%A0%96%E6%84%9F%E5%BA%94%E8%8A%AF%E ...

我是要里面的芯片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要里面的芯片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3#detail
找重力感应传感器,人体感应

楼主(2020-04-01):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3#detail
找重力感应传感器,人体感应

多谢回复。很久没上来了,刚看到信息。附件的资料我都看了,不是想要的。那个淘宝链接倒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写的重力感应,确实没查到什么资料,应该还是电容感应之类的吧。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好的东西,后面再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