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B在Keil编译ZI-data过大问题

楼主(2019-12-04):
一个项目用GD32F103CB芯片,用keil编译,发现编译出来后ZI-data特别大,但我还没有开始写代码,基本属于空的。有没有谁遇到这种情况的?

Program Size: Code=708 RO-data=292 RW-data=4 ZI-data=1648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ects\Test2.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2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啊?会是配置问题还是gd的库本身有问题啊

网友A:
看看启动文件中定义的stack和heap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发现原因了
startup_gd32f10x_md.s驱动文件中  Stack_Size          EQU     0x00002000  设置过大,改为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启动文件中定义的stack和heap是不是太大了!

是的,定义太大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