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Keil编译错误: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E_Components.h"

楼主(2019-12-04):
Keil版本:MDK5.28
硬件:GD32F350
Firmware库:V2.0.0
在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C:\Users\eagle\AppData\Local\Arm\Packs\GigaDevice\GD32F3x0_DFP\2.0.0\Device\Include\gd32f3x0_libopt.h(4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E_Component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哪位仁兄可以帮忙看看,怎么破?

网友A(2020-06-17):
这个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用的是GD32F1X0系列的芯片。解决方法是换一个模板程序里的gd32f1x0_libopt.h的头文件就行了。再在Keil5里target-C/C++下包含这个头文件的路径就行了。

网友B:
可以注释掉 不要引用。 我的GD工程 没用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