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月要生了。。。脚肿的厉害 怎么破?

楼主(2019-12-04):
生前的最后这一个月脚肿的厉害?怎么办?会不会变成猪蹄子?

网友A:
血液流通不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呐,每天都按按 还是会肿 泡脚可以吗

也只能用温水泡

网友B:
适量慢慢走动,你这个是坐的时间过长所致,当年我媳妇就是,猪你晋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适量慢慢走动,你这个是坐的时间过长所致,当年我媳妇就是,猪你晋级

走动肯定有好处,但LZ的问题是胎儿压迫血管所致。小孩应该比较大,应该会超过8斤,甚至双胞胎!LZ到时记得上来报下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