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斯振荡器工作原理与设计参数的确定

楼主(2019-12-04):
皮尔斯振荡器,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现如今微处理器系统中最常用、最常用的振荡器,虽然用的多,但是网络上、各种书籍中,极少有资料能透彻研究过它。、
也就是说,用的多,知道的少,有点奇怪。

常用的原因是:在数字系统中,反相器唾手可得,几乎是毫无成本可言,外接个晶振和电容就能可靠工作。

楼主:
由于现在论坛上,真正的有兴趣研究电路的非常少(至少经常发言的人中,就很少,不经常发言的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大多数人就想娱乐玩玩而已。
所以我也没必要浪费时间,一点一点码字了,略微提一下 就行了。

研究振荡器可以用负阻的观点,也可以用负反馈的观点,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
先不要电阻Rs,环路增益用负阻标示为:

可见,电容C1和C2越小,环路增益越大!!!!!

电阻Rs降低环路增益!!!!!!!!!!!

这些信息对调试电路很重要,不知道具体原理,起码要知道元件值往哪个方向调。

楼主:
电阻Rf的确定

大多数处理器电路中都包含了电阻Rf,但有的可能没有,所以第一步要确定所在电路中到底有没有Rf.

如果有相关资料明确指出有无是最省事的了,如果没有相关资料,电容晶振等元件先不要接上去,然后通电测试反相器输入和输出端电压,如果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说明微处理器等电路中有电阻Rf了。如果电压是逻辑高低电平,那就是没有。

电阻Rf的阻值大小,和电路振荡频率有关,规律是振荡频率越高,阻值越低!!!!!!!--------------调试电路,起码要知道这个规律,不然要乱调电阻阻值了。

对于振荡频率为32.768kHz,Rf的范围是10M--15M

                       1MHz                           5M--10M
                       10MHz                         1M--5M
                        20MHz                     470k--5MHz

具体调试方法是:用扫频仪等仪器测试电路的频率响应,然后用个可调电阻代替Rf,然后一眼观察曲线,一手用改锥调节可调电阻阻值,当发现曲线移动了就不要调了(或者多调一点)

楼主:
电阻Rs的作用和确定

作用有三:一是隔离,二是提供设计自由度,调节驱动电平和环路增益,三是和电容C2构成低通滤波,提供必要的相移。

Rs值的大小,设计起点是让它的阻值等于电容C2的容抗,然后一边调电阻,一边观察频率响应曲线,曲线到达理想位置时停止。

楼主:
我在上一个帖子里说了,目前国内的论坛都发展不起来
人数的比较多的E论坛,几乎全都是奔着现在电子资料去的,下载过资料就跑了。
38论坛是玩仪器的,我以前也跟风,买了个6位半倒腾基准,发现一点意思也没有,起码没发现有什么用,如果是校准仪表,常用的三位半用电压源校准就行了,于是吃灰的6位半就处理掉了。
高精度6位半那个测量速度,能把急性子人搞疯,一点一点跳,等着他稳定。。。
EE论坛从本论坛弄过去几个名人当版主,至今也发展不起来,冷清的不行了,可谓门可罗雀。
隔壁论坛模拟版块6,7年前就废掉了,以前有牛仔站台还有不少人。
ELE论坛新手太多了,高手就很少去了。

所以这些帖子简单说几句就算了,明年我弄个个人网站,然后再一点一点码字。
有原理,有调试,有实测,有仿真,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是首楼的R2,你用100k,代表您沒实作过。
我在听你*讲。Rs两个作用。一是限制给晶体的功率,以免晶体震 ...

那个标元件值的电路,来源于我以前的帖子,我在以前那个帖子里说了,直接从网上借个原理图过来,省画图了。

关于具体电路如何设计,我多少了解点。就像老王的象棋直播,他也有所保留。
全盘托出的话,有竞争的职业棋手看过就不妙了,相当于知己知彼了。

楼主:
增益裕度/负阻的测量方法:

设计好电路后,电路可以起振了,此时在晶振上串联个可变电阻,然后一边用示波器监视输出波形,一边用改锥慢慢增大可调电阻,直到电路停振,测量出此时的可调电阻值----记为Rx

Rx知道后,负阻也就知道了,你们可以验证一下上面的公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惜您。转贴丶转载都要核对和过滤,若经常多玭漏,別人会以为您不懂,是多么冤枉的,但事实上你都懂 ...

我哪儿说错了吗???错了就明确指出,讨论技术问题,没必要拐弯摸角。

楼主:
你看的这本书,和我说的,是一个意思,所以我看不出你贴图想证明哪儿有问题的。

你看的这本书:

我说的:

楼主:
不能简单地认为,和某书上所给的元件值不一样,就是错的。

我上面说,先计算出来个大概起始值,然后用仪器调试,知道观察的曲线符合预期为止。
所以初始值不代表绝对的实际工作值。

楼主:
基于晶体振荡器的关系式推导。

先随便找个以前测量的晶体特性曲线,用来说明关于晶体的一些特性参数:

如上图所示,fs点为串联谐振点,其阻抗特征为纯阻性,大小等于RLC等效晶振原理图中的R。
在fs和fp之间的感性区,称为并联谐振区,电路特征是反馈环路中必须有容性成分。

楼主:
大约2年前,本坛有个高人说我下图标示错了:

他说RC不可能实现90°相位滞后的(教科书上说的,f趋于无穷才能是90,实际上不可能带宽无穷大)

我当时回复他,晶振同志非常大方,稍微偏一点,上面的理想情形就变成现实了,所以晶振同志非常自觉、识大体、顾全他人。

所以,实际电路分析时,照着理想情形分析就行了,晶振同志会自动谦让,满足你所提的理想情形需要。

楼主:
关于负阻模型

负阻模型是把电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有源器件和外围组成的负阻Rneg(增益)和CT(放大器负载电容);另一部分是无源网络(损耗)

用复数来标示:

根据巴克豪森判据,要想维持振荡,有

① RLL+Rosc=0
②jXLL+jXosc=0

楼主:
现在根据以上理论,来看一段工程师的“实战经验”

楼主:
来看看有多少问题。

第一个问题:下图说低温停振,这个与匹配电容之间,有直接必然联系吗?

电容越小,负阻越大,但是过小的负载电容,导致trim灵敏度大增:

第二个问题,关于SF,和上面说的这个意思相同,但是电阻位置应该是如下图,而非接在Rs位置处。

实际测量图:

而且这个所谓的安全因子,实际上是增益裕度,增益裕度定义为:

正常设计好的电路,频率的温度稳定性,是几十个ppm,冰箱里温度不过-10°,变化30°左右就直接熄火,说明电路没设计好,或者说所选晶振的ESR过大,增益裕度至少选择3*ESRmax

网友B(2021-11-01):
组装,是技术活。

了解深透则可精益求精。

网友C:
忽然发觉,皮尔斯跟  RC相移振荡器  的套路有点像,
不同的是 移相网络,皮尔斯的移相网络是 π形LC 电路。

网友D:
大佬,现在开了自己的网站了吗 ,我想去学习一下 ,我最近要用到这个皮尔斯晶体振荡器

网友C(2021-12-18):
引用 网友A:
他的网站很少讲电路,大多数讲数学和电磁学。BB站之模拟电路学习兴奋小组。 ...

工程师或科学家的心态与着眼点,跟 维修工及电子爱好者 是不一样的,
而这 二姨家 是个 公众论坛,懂不懂电的 都可进来,而对于那些 能被国家认可 的人物,观众的异议和批判,徒费唇舌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根本没有实战经验,看书乍看都以为懂。五段音质如此引长线,还自傲是大学的实战作品。
看到LED亮了,就 ...

几个大神互相攻讦,把对方数落得体无完肤,
问题是,这样的口舌之争,能改变 业界与学术界的惯性思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