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信号的解析

楼主(2019-12-04):
现在想用MCU去替代LCD接收驱动信号,解析驱动信号是否正确。
由于LCD驱动为1/2bias 1/3duty的驱动方式,不能简单的通过逻辑分析仪来解析驱动信号。
我现在的方法是通过窗口比较器将每个驱动信号分解成2个I/O,组合成0-1-2三进制,再进行解析。
有没有更好更直接的方法

网友A:
你想倒读七段码数据吗?哈哈,直接分析阶梯波很费劲.84年我做过一种方案,直接从显示屏采样,每个笔划段对应一个光敏管,这样得到的数椐直接就是七段码了,译码后就是十进制数了.在显示屏上复一块5mm厚塑料板,每个笔段位置钻个3mm通孔,装入3mm光敏管就能采样了.其实不用装7个光敏管,找出0~9共有的笔段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用用华芯微特的方案,内置LCD驱动,主频120M,最高可以外挂2M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倒读七段码数据吗?哈哈,直接分析阶梯波很费劲.84年我做过一种方案,直接从显示屏采样,每个笔划段对应一 ...

我就是要反推显示,而且通过解析去判断是否正确。通过这种替代人工判断,
模型我已经做出来了,但太费io了。一个lcd要32个

tyw
用4个并入串出芯74hc165, I/O口就省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反推显示,而且通过解析去判断是否正确。通过这种替代人工判断,
模型我已经做出来了,但太费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