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输出pwm,想在上升沿启动adc采样可行吗?

楼主(2019-12-04):
stm32f10x输出pwm,想在每个PWM方波的上升沿启动adc采样外部输入的模拟信号,这样可行吗?
pwm信号频率有1mHz,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谢谢

网友A:
可以啊,这个叫PWM触发ADC

网友A:
有这个模式的。

网友A:
我看其他单片机都有这个模式,F1应该也有吧

网友B: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的比较事件来触发ADC。

网友C(2020-01-04):
可以啊  直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