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C++ &与&& |与|| 的区别

楼主(2019-12-04):
&&

表示逻辑与的意思,即为and。当运算符两边的表达式的结果都为true时,整个运算结果才为true,否则,只要有一方为false,则结果为false。

比如 12&&23的结果就是1,12&&-1 的结果是1,123&&0的结果就是0

&&还具有短路的功能,即如果第一个表达式为false,则不再计算第二个表达式,例如,对于if(str != null && !str.equals(“”))表达式,当str为null时,后面的表达式不会执行,所以不会出现NullPointerException

&

表示按位与。

&表示按位与操作,我们通常使用0x0f来与一个整数进行&运算,来获取该整数的最低4个bit位,例如,0x31 & 0x0f的结果为0x01。

二进制与运算规则:1&1=1  1&0=0  0&0=0

15&127为什么等于15啊?

15二进制: (0000 1111)

127二进制: (1111 1111)

按位与自然就是(0000 1111)=15

||

表示逻辑或

逻辑或,是逻辑运算符,符号是“||”(在PASCAL中为"or")。 “逻辑或”相当于生活中的“或者”,当两个条件中有任一个条件满足,“逻辑或”的运算结果就为“真”

12||1 =1  12||0 =1 0||0 =0

表示按位或

按位或运算 按位或运算符“|”是双目运算符。其功能是参与运算的两数各对应的二进位(也就是最后一位)相或。只要对应的二个二进位有一个为1时,结果位就为1。

128:     (0001 0000 0000)

127:     (0000 1111 1111) (高位用0补齐)

按位或就是(0001 1111 1111)=255

楼主:
刚才犯糊涂了,补上。

网友A:
弄错了,是得不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B:
经常用到的。

网友C:
ARM的库函数种采用

网友D:
很多头文件用了这些。

网友E:
用好了这个,代码效率可以有很大提高,不用搞很多if,

网友F:
很多库函数的MSK采用留着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