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可以不,谢谢!

楼主(2019-12-05):
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可以不,谢谢!

网友A:
你这图贴的,睁大眼睛都看不清楚,你好歹也弄个大家能正常看清楚的线路图来提问不是?

网友B:
对啊,只看到一些三极管和电阻啥的。

楼主:
现在这样子能看清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样子能看清了吧

前面一个是继电器吧?可看线路功能又不应该是直接的驱动、触点类型的。
J3-4  和J3-5之间应该有别的什么东东。
Vin又是什么性质,全部搞清楚,才可能给你有效建议。现在光看看那个PNP管子就足够迷糊了,非常怀疑极性画错了。因为对于后面来说,没有这个PNP,已经可以正常导通。(哪怕J3-4和J3-5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一个是继电器吧?可看线路功能又不应该是直接的驱动、触点类型的。
J3-4  和J3-5之间应该有别的什么 ...

前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那是一个继电器,单片机控制给外设供电,vin是12V。
给我这个电路的人说是后面的是过流保护,可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那是一个继电器,单片机控制给外设供电,vin是12V。
给我这个电路的人说是后面的 ...

如果J3 外面接的是负载,那么0.1欧姆电阻倒是可以理解为电流采样电阻,超过Vbe则PNP管导通,可问题是,PNP管不导通,后面的NPN正常就是导通的,这算什么事情呢?如果那个PNP后面的1K电阻接的是GND,则算基本正常,当电流超过0.1采样电阻,Q7导通,导致Q8导通,输出过流信号。
现在Q7导通不导通,Q8都是导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J3 外面接的是负载,那么0.1欧姆电阻倒是可以理解为电流采样电阻,超过Vbe则PNP管导通,可问题是,PN ...

所以说那个R30应该是接地而不应该接+3.3V,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说那个R30应该是接地而不应该接+3.3V,是吧

对................

网友C:
三极管 电阻 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