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两个问题

楼主(2019-12-05):
单片机两个问题1.单片机外接晶振起振的条件除了需要起振电容,还需要哪些条件?是否还需要程序呢?
2.单片机的高阻状态电平也是0,低电平也是0,这两个状态外部如何识别呢?

网友A:
1 晶振振荡是一个电路。。。之所以是需要不同的匹配电容 是为了得到更准确的振荡频率
2 高阻态 电平未必是0  低电平也未必就是0  要看是什么电平 TTL MOS 232 485 等等 对于电平的定义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