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控制电路,思考好几天了,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各位大神,如图,这个电路,我想的是在电源输入时没有输出,我输入的电压是12V。           现实是在电源输入端如果外部电源正和负端一起接,是期待的情况,没有输出  。 但是!!!!如果先接正 再接负,或者先接负 再接正,后端就有12V输出。这种情况很苦恼,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做了很多,还是没有改善。请教各位大神 多谢多谢

网友A(2019-12-05):
你这好像是两管构成**单元。
由于MOS管栅极电容的存在,它的上电状态应该是OFF。
但是如果受到比较强的干扰,它有可能跳到ON状态。

网友B(点评):
您好 您指的栅极电容 是栅极对哪一集呢?

网友A:
你这不受控的**电路是没有用的。。。。

网友B(点评):
您好,还是有控制的,只不过我想把图简化,删掉了。你的意思是先接电源正再接负这样干扰比较强吗,感觉不太应该啊,感谢您的指导 。想了好几天了 您有什么优化的建议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怎么优化。。。。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现在主要是想解决在正负极不同时接入时后端有12V输出的问题,我尝试在Q1和Q2的GS端接电容,但是还没有效果。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试试Q3 Q4的GS加电容。。。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太厉害了 ,并上之后果然可以了,后来发现,只要Q4并个10uf电容就行了,之前试唯独没有试过给Q4并电容,太感谢了,

网友C:
图片不太清楚, 能否把精简一下, 把图片搞小一点尺寸. 电压和控制信号特性也标清楚

网友D:
vbat到dgnd并电阻看行不?

网友B(点评):
您的方法也试过了,还不不行,不过已经解决了,解决方法在楼上的回答中,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E:
这个电路设计是有错误的
上电后状态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