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 如何强制关闭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9-12-05):
大家好,我在stm8s遇到这个问题,一上电复位有时候会进入低功耗模式,但是我没有主动调用halt();怎么会进入低功耗模式呢?因为我是一直是市电供电的,不需要低功耗模式

是不是默认就是低功耗模式,能强制关闭低功耗模式吗?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代码里开启了低功耗模式?
你将芯片擦除干净,先换个简单的程序验证下。

另外,倒是感觉你的硬件线路是不是有问题,芯片上有VCAP脚吗?如有,按规定接好相应的电容。

网友B:
对,擦除干净,然后重新烧录。另外看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擦除干净,然后重新烧录。另外看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每次通过stlink烧录,已经擦除干净了,这个是我们stm8s003f3的原理图,麻烦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通过stlink烧录,已经擦除干净了,这个是我们stm8s003f3的原理图,麻烦看下
...

那4根线也检查下,别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