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如何将已经初始化的HAL_SPI_Receive_DMA改变其函数入口参数

楼主(2019-12-05):
我初始化了一个SPI+DMA的接收函数,我看到函数内部就是一个初始化过程。
HAL_SPI_Receive_DMA(&hspi1, Spi_Buff, size)
当函数完成调用后,DMA就一直准备接收了。
想问在这过程之后,数据到来之前,我还有办法修改size参数,或者彻底清除本次接收吗
我试过将spi1复位,都不能把size变量清掉

网友A:
size 对应于 DMA_SxNDTR寄存器。

This register can be written only when the stream is disabled。

是的 我主意到了这个问题 把spi复位都不行 只能disable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