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技术资料] 请教突发模式(burst mode)到底是什么样的传输模式

楼主(2019-12-05):
光通信中的突发模式

网友A:
突发的光模块主要是用于光纤接入网的PON系统中,现在主要是EPON和GPON。
突发也分ONU的突发发射和OLT的突发接收。概念都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开启或恢复出正常的信号,这个时间的要求GPON要比EPON严格很多,GPON是12.8nS,EPON协议的要求是512ns,实际能做的跟GPON产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发的光模块主要是用于光纤接入网的PON系统中,现在主要是EPON和GPON。
突发也分ONU的突发发射和OLT的突发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