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光耦可控硅的问题咨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05):
没看过这个器件的数据手册,从原理看,5脚应该悬空,或者5-6接一个合适电阻可以加大抗干扰能力。

发光二极管的原边是输入,栅极是输出部分的不隔离的,不是二选一的关系,只能原边输入,否则直接选普通可控硅即可。

网友B:
5脚应该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过这个器件的数据手册,从原理看,5脚应该悬空,或者5-6接一个合适电阻可以加大抗干扰能力。

发光二极 ...

那5脚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大部分场合没有啥作用,看你电路如何设计了,如果你把5-6短路,则不能触发,如果并一个电阻负载,则触发灵敏度下降。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