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带通滤波器容易震荡

楼主(2019-12-05):
想起来帮朋友调试过一个超声波滤波放大电路,用VCVS或者MFB电路结构做的电路仿真都良好,单板调试也ok,终端匹配也做了,甚至尝试做了有源匹配,但是接上50欧姆同轴电缆就出现震荡,最后只能用简单的交流放大电路(超声波传感器本身其实就是个滤波器,屏蔽做好、电源干净的话干扰很小,最终效果也可以)。

刚开始设计的是MFB的电路,后来觉得应该是相位裕度不够,第一级用MFB,第二级改为VCVS,后面还增加了电压跟随。

请前辈们帮忙指点一二。^_^

网友A:
这种多反馈增益带通选频放大电路,我用过比较多,但没发现过振荡,增益一般50~400倍。

网友B:
这种滤波电路产生振荡,基本上都是增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