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IIC总线控制器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9-12-05):
在学CPLD,目前遇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DSP的IIC总线连接到了CPLD,即使用了IIC总线通过cpld运用于外部器件的输入输出,也就是说DSP发出与接受到的信号都是通过IIC总线的,我再网上找了很多关于IIC总线控制器的verilog代码,但都不太合适,因为这些代码均带走地址输入端,但是我的dsp与cpld间没有使用地址线,仅仅只有sda与scl,所以我不理解这个地址输入端该怎么用,(而且如果DSP的底层是进行译码与编码的,那么传给cpld的信号就不需要再译码了,直接通过组合逻辑将信号处理后输出或者输入),

网友A:
网上带地址的那都是接口   整体讲IIC发送时并行数据转串行的过程

网友A:
如果CPLD只是让MCU发过来的IIC转出去  那就直接用线拉出去   别解析

网友B(2021-09-06):
地址能用chip ID 吗

网友:
不要管地址线,CPLD里把地址写死,让DSP直接按这个固定的地址与CPLD交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