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3-30v变化的正弦波信号,怎么做限幅稳压处理?

楼主(2019-12-05):
需要把一个3-30v的变化正弦波信号变为5v或者3v的方波信号给单片机采集,信号内阻比较大,大约1兆欧,怎么处理比较合适!
我现在想到的解决方案,感觉不怎么完美,请坛里的模拟高手予以指导。
1。由于信号内阻比较大,我想采用电阻分压,电压跟随器的方式(供电3.3v或者5v),进行阻抗变换,后面进入74HC14整形,但是这个输入信号幅度范围很宽,分压电阻不好选择。
2。跟随器输入端加限幅器件 ?二极管上下钳位?还是用TVS?二极管的漏电电流会不会衰减输入信号?超过钳位电压会削波吧!
水平比较菜 ,想的比较头痛。麻烦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A:
可用MOS管或JFET管接信号端,跟随输出,或高压JFET运放跟随,如果信号源内阻固定不变的话,可用你的方案分压提取。不然有误差,枋心,怎么提取(有精度的)。

网友B(点评):
太复杂了

楼主:
仿真了一下,波形很不错,我搭个样板试试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MOS管或JFET管接信号端,跟随输出,或高压JFET运放跟随,如果信号源内阻固定不变的话,可用你的方案分 ...

谢谢,我查查资料!

网友C:
内阻Rs大,加电容不行。电容小了衰减大,电容大了时间常数大,反应太慢。不如改为下图:

楼主(点评):
内阻大,电流就小,稳压管好像有最低工作电流,查了一下大部分都在mA级别,这里用稳压二极管不知道稳压效果如何?能够起到稳压作用吗?

网友A(点评):
有个临界,非0,非1的时段,输出毛刺。

网友A(点评):
因为不是比较器,是数字器件。

网友B(点评):
由于信号源特性未知,可能直流电阻为无穷大,所以U2可能没有直流通道,会失效的。

网友B(点评):
而且U2不宜采用04,而应该选用14(带施密特输入)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没关系。稳压管就是个过压保护,TVS管也行,并非可靠钳位。

网友D:
首先是你 这个正弦波 的频率是多少  -- 另外这个“正弦波”的波形是否比较好?
其次是你 有没有 输出方波的 相位同步、占空比 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是你 这个正弦波 的频率是多少  -- 另外这个“正弦波”的波形是否比较好?
其次是你 有没有 输出方波的 ...

正弦波频率50HZ,交流电频率,波形示波器看过,还行 ,相位要同步,不能有太大相位差
其实就是采集交流过零信号。

网友E(点评):
相位同步最好过零点检测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E: 2楼的电路比例运放改成射随器(上下端限幅在电源电压),后面加一个过零点比较器

网友D:
信号内阻那么大,引线如果较长,需要考虑匹配。
如果不长,并且对相位什么要求不高,可以并联下地一粒30V以上动作的双向TVS保护,再串一粒10K~100K的保护电阻,接MCU的IO口就可以了,30V信号靠片内寄生二极管保护。

楼主(点评):
这样是进入单片机的还是正弦波吧,只是衰减了幅度,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削顶的信号,寄生二极管是接地和Vcc的。 3V时负半周被削,正半周方波会很窄,根本就不是过零了。

网友D:
好在是50Hz的低频信号,用运放电路处理 过零比较 好点(有双极性电源最好,单极性电源也可以处理)。10楼办法就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在是50Hz的低频信号,用运放电路处理 过零比较 好点(有双极性电源最好,单极性电源也可以处理)。10楼办 ...

谢谢指导!

网友F:
3V输入时波形
30V 输入时波形
300V 输入时波形
2V 输入时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3V输入时波形
30V 输入时波形
300V 输入时波形

图文并茂,非常详细,
让你费心了,非常感谢!

网友G:
直接找一个带施密特的IO输入端,直接接一颗100K电阻,加两个4148钳位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直接找一个带施密特的IO输入端,直接接一颗100K电阻,加两个4148钳位就行了。 ...

提取的是相位,不能用斯密特触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提取的是相位,不能用斯密特触发器

没注意看他后面说的是过零检测,那要准确的相位除了上比较器还能有什么选择,基本没有了,老实上比较器吧。

网友H:
反相器输出端的波形相对于原波形有点相位延迟,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反相器输出端的波形相对于原波形有点相位延迟,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

用高速比较器。

网友I(2020-01-15):
引用 网友F:
3V输入时波形
30V 输入时波形
300V 输入时波形

300V不会把5551击穿吗  ?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提取的是相位,不能用斯密特触发器

为什们不能用施密特

@YDCMAN :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斯密特的触发电压不为零,且为回滞型,而其输入波形幅度会变化,不同波形对应相位初角不一致,所以只能用过零比较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300V不会把5551击穿吗  ?

会啊!可是300V没加在5551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会啊!可是300V没加在5551上

可是R1C1电流很小啊   300V就直接过去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可是R1C1电流很小啊   300V就直接过去了啊

那你就试试。如果“300V就直接过去了  ” 你就可以发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那你就试试。如果“300V就直接过去了  ” 你就可以发财了

只要频率足够 C1阻抗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