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ARM版本Keil如何兼容C51版本

楼主(2019-12-05):
1、将C51根目录下的C51子目录复制粘贴进keil安装的根目录下,如图:
2、1、打开C51根目录,打开TOOLS.INI,复制对应[C51]的所有内容,注意修改PATH对应路径,路径为keil安装路径, 如图:
3、打开keil安装位置根目录下的TOOLS.INI,将之前复制+修改的内容添加进去, 如图:
4、1、打开注册机,选择C51,添加keil序列号,进行**

网友A:
好方法,顶一下,51和ARM使用一个Keil版本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