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tiny204头文件

楼主(2019-12-05):
我们用attiny204来做一个项目,用xc8 2.10来做编译器,MPLAB X ide,头文件用哪个呢?用xc.h特殊寄存器写进去就编译不过,IO.h里面也找不到204的型号。

网友A:
不应该啊, 你具体什么东西编译不了,发出来,我试下

网友B:
我觉得你就是没找到对应的头文件。

网友B:
另外这个可能不是用xc.h做头文件。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6320-1-1.html
去看看这个贴,应该头文件错了,我看这个贴用的Avr/

网友B:
去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986-1-1.html
这里有个汇总,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就是没找到对应的头文件。

是没找到,.h的头文件你们这个型号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 你具体什么东西编译不了,发出来,我试下

直接端口配置寄存器都不得行,是头文件没找到

楼主:
attiny204这个MCC不能配置

网友A:
mcc确实用不了,
试试这个
#include <avr/io.h>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c确实用不了,
试试这个
#include

这个试了的,这个头文件里面也没得attiny204的对应型号

网友C:
#elif defined (__AVR_ATtiny20__)
#  include <avr/iotn20.h>

网友C:
io.h里面定义了,你仔细看看,你要定义对名字才行。

#elif defined (__AVR_ATtiny20__)
#  include <avr/iotn20.h>

网友C:
或者直接
#  include <avr/iotn20.h>
这个就是attiny20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直接
#  include
这个就是attiny20的头文件。

iotn20就是204的头文件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直接
#  include
这个就是attiny20的头文件。

用avr/io.h,avr/iotn20.h 也不行;附件是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