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永磁电机换向火花产生的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05):
      直流永磁电机换向火花生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必须在众多的因素中,找到主要原因,才能排除故障,改善换向。检查换向恶化原因的方法,通过称为换向条件正常化检查和调整。是直流永磁电机换向事故处理中常用方法。其原理如下:一台直流永磁电机在刚投入运行或过去运行中,换向一直是正常的。而在以后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变化或者突然恶化,说明 电机在换向恶化前,其滑动接触、电机结构和电机各部件共走情况都是正常的。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某些部件的工作状态发生了改变,或者周围环境发生变化,从而破坏了滑动接触,改变了正常的换向状态,而刀子后换向恶化。如果对这些影响电机换向的因素进行全面检查和调整,使器能恢复原来的正常状况,则换向即能恢复正常。
换向正常化检查是直流永磁电机寻找换向事故原因和排除故障的常用方法,它包括下面几个主要项目
一、换向器片间电阻测量
测量换向器片间电阻,能发现电枢绕组是否断线、开焊和匝间短路,升高片是否断裂以及是否存在换向器片间短路,片间电阻检查通常采用降压法,也可采用专用片间电阻测量仪。
二、换向器摆渡测量
当换向器变形或偏心时,在运行时将会使电刷跳动,滑动接触都不理想,超过一定数值后,将导致换向器恶化。高速电机和多种路电枢绕组电机更为敏感。
三、电刷中型面的检查
直流永磁电机电刷中性线位置,一般应严格在主磁极中心线上, 对于大型电机,可逆运行电机和高速电机尤其如此,因为当电刷偏离中性线时,换向将发生超前和延迟。纵轴电枢反应使电机的外特性发生变化,课对你行电机来说,两个转向下转速不同,而且外特性也不同,两个转向换向强弱也不同。在电刷偏离中性位置较大时,由于换向元件进入主极磁通区,电机将产生空载火花。
检查直流永磁电机换向恶化产生火花与对应解决方案中重点提及极距、刷距和气隙的检查与调整
直流永磁电机各排电刷之间的距离,主极之间的换向极之间距离应力求相等。因为刷距和极距不等则会造成各排电刷下被短路元件在磁场中位置不一样,换向极磁场和换向元件电抗电势波形不重合,各个刷架下火花不等会使电机换向不正常。
1. 刷距允许误差通常为0.5mm,一般用铺纸等分法莱检查和调整。方法如下,首先将电机上一排刷架电刷位置调整好,使这牌电刷边缘正好与一个换向边缘组合,然后在换向器表面铺一张纸,在一接缝处做好搭配标记后取下,将纸以极数进行等分,划好等分线之后,在铺在换向器上,使调整好位置电刷的边缘正好压在一条等分线上,再将全部电刷落下,电刷边缘与等分线的距离就是刷距等分的误差,如将全部电刷按等分线调整,则可以纠正刷距误差。
2. 极距检查与调整。极距允许误差为0.75mm。极距较准确的测量一般采用磁极靴化上中心线,在用游标卡尺和卡钳等进行测量。可以得到较为准确的结果,当直流永磁电机装配完后,电枢不能抽出的情况下,可以用卡钳测量极靴边缘之间的距离,也可以检查极距等分误差。
3. 气隙检查与调整,直流永磁电机主极和换向极气隙必须均等,如气隙不均,则各极下磁阻不等,在相同的励磁磁势下,磁流不相等,在部分刷架下火花就会较大,同时,由于主极下磁通量不等,还将出现电枢绕组内环流和单边磁拉力。直流永磁电机主极和换向极的允许偏差均为5%。气隙检查通常用普通塞尺和专用固定斜度塞尺进行测量,当气隙超过规定公差时,可将主极或换向极固定螺丝松开,依靠调节极顶磁性垫片来调整气隙,以符合规定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