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有没有推荐的替换芯片《工业级》

楼主(2019-12-05):
急求助!LM331有没有推荐的替换芯片《工业级》求推荐

xch
LM131

网友A:
楼主的331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B:
替换LM331——电压、频率变换芯片:

KA331, LM131, LM231,RC4151, RC4152, AD7741, AD7742.

网友C:
131/231/331之类都有工业级的,另外不少应用场合比较器可以用运放代替,工业级运放就更多了。

网友D:
推荐电荷平衡的AD7741、AD7742.

楼主:
我最后找了一款  PIN   TO   PIN  的   NJM415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