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继电器触点无法释放时,保证后级无输出?

楼主(2019-12-05):
现有一款过流保护产品利用继电器的常开的触点控制后级负载的通断。功能是产品上电,继电器为吸合状态,常开导通。后级负载工作,当后级负载功率过大时,继电器释放。切断后级负载。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继电器常开端无法释放时,如何切断后级输出,如何增加保护电路?请各位大佬赐教。谢谢

@tyw :T叔,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下的?
@tyw :T叔,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下的?
tyw
2只继电器串联,增加冗余量.

网友A:
这个其实和切换电压 电流有关的
小电压 电流 切换毫无压力
如果你电压大 电流大,选择合适的继电器

tyw
触点火花过大发生粘连是有可能的.若负载已知,可在触点两端并适当电容吸收改善.

网友B:
线包并联,常开触点串联.

网友:
用锤子轻轻敲一下继电器,看能不能释放?
如果不能,就加大力度再敲一下。
还不能,就继续加大力度,直至输出断开。

网友C:
为什么会无法释放?远超额定电流导致触电出现微熔状态了吧?

网友D:
舍本求末,加大触点容量,增加裕度。

网友E:
可以考虑用可控硅取代继电器。

网友F:
要么增加可靠性,避免有保护失效的时候。要么加冗余,串接另外一套独立的保护系统。显然,前者优先。不过,用继电器来做保护属于比较古老的解决方案,不如考虑基于半导体器件的有源保护电路或采用保险丝、自恢复保险等方案。

网友F:
补充:大功率下的过流保护,可以考虑空气开关等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无法释放?远超额定电流导致触电出现微熔状态了吧?

日本客户做同的假设状态,他们要针对这一现象做出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么增加可靠性,避免有保护失效的时候。要么加冗余,串接另外一套独立的保护系统。显然,前者优先。不过, ...

目前打算采用保险丝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给出的意见。因PCB面积有限,综合考虑下,打算采用保险丝,但保险丝选型是不是得选T型的?以防止负载上电瞬间的浪涌把保险丝熔断?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给出的意见。因PCB面积有限,综合考虑下,打算采用保险丝,但保险丝选型是不是得选T型的?以防 ...

那要看你的浪涌有多大,然后看延迟保险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