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板对板串口发送数据台慢

楼主(2019-12-05):
用STM32F207对另一个目标板发送200K的文件要花5分钟左右,实测每发一次2000多字节的数据包要花2秒多,用电脑串口发送这个文件只要几十秒,波特率都是115200,请教一下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哪里?有什么方法改善发送速度?

网友A:
要花2秒多,用电脑串口发送只要几十秒?

网友A:
这电脑也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花2秒多,用电脑串口发送只要几十秒?

描述有点不准确,重新编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7472-1-1.html
试试这个串口助手

谢谢,描述有点不准确,重新编辑了,麻烦你再看看

网友A:
时间不是浪费在发送了,是浪费在读取了。

网友A:
应该是这样,而电脑内存大,文件可以直接调用到内存,这样相当于从内存直接发送。而单片机内存小,你读一部分,发送一部分,所以时间浪费在了从Flash读取文件上了

网友B:
理论上波特率固定的情况下,发送一个文件的时间也是确定的。但是你pc和板子有区别,那就看你发送和接收的处理流程在哪里影响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