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IAR函数形参影响程序功能 奇怪问题

楼主(2019-12-05):
void 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MEDIUM;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

void IO_Config(uint8 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MEDIUM;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

敲代码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个奇怪问题,上面的函数是初始化IO口为普通IO口,并且后续程序可以确定没有第二个地方引用或干扰这个IO,上面两个函数函数的区别是一个不带形参,一个带形参。

为什么不带形参的这个函数会影响到后面程序的功能,导致程序异常,反而这个带多余形参的函数却不会影响到后续程序功能,这个是什么情况。

芯片是STM32H750   IAR编译器

FAQ
破案了,时隔近两年,发现是TFT的复位脚对应STM32输出脚设置成了开漏输出了,应该有上拉电阻或者直接设置成推挽输出也可以。否则TFT不能正常复位,就不能正常显示。这个是根本原因。但是到现在依然还是搞不懂和函数有没有形参有什么关系。
FAQ
@mintspring :是啊,的确是多余的形参,的确啥也没干,后续功能就好了,反到如果没有这个形参会导致后续程序功能运行不正常。原本我的程序设计的意图是不需要形参的,但是调试过程中发现异常,无意间发现加个形参,并且这个形参地区啥也没干就后续程序功能就好了。汗颜。敲代码好几年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汗颜死了。
带参数的那个没看到参数干啥了啊。?

网友A:
贴的不科学,你怎么把格式符号贴来了,要选择无格式。。

FAQ
奥,操作不熟悉,我给弄过来了

网友A:
不带形参是引入了地址,直接对原来的那个变量或寄存器修改了。

网友A:
实参(argument):
  全称为"实际参数"是在调用时传递给函数的参数. 实参可以是常量、变量、表达式、函数等, 无论实参是何种类型的量,在进行函数调用时,它们都必须具有确定的值, 以便把这些值传送给形参。 因此应预先用赋值,输入等办法使实参获得确定值。

形参(parameter):
全称为"形式参数" 由于它不是实际存在变量,所以又称虚拟变量。是在定义函数名和函数体的时候使用的参数,目的是用来接收调用该函数时传入的参数.在调用函数时,实参将赋值给形参。因而,必须注意实参的个数,类型应与形参一一对应,并且实参必须要有确定的值。

形式参数:形参是函数被调用时用于接收实参值的变量。

根据实际需要可有可无。没有形参时,圆括号也不可省;多个参数之间应用逗号分隔。参数包括参数名和参数类型。

形参的类型说明可有如下两种格式:

  int max(int  a,int b)/*形参的类型在形参表中直接说明*/

    {  return (a>b?a:b);}

   int max(a,b)

   inta,b;         /*形参的类型在函数体前、函数名后说明*/

   { return(a>b?a:b); }

前者为标准格式,后者为传统格式,通常用前者。

形参和实参的区别

形参出现在函数定义中,在整个函数体内都可以使用, 离开该函数则不能使用。

实参出现在主调函数中,进入被调函数后,实参变量也不能使用。

形参和实参的功能是作数据传送。发生函数调用时, 主调函数把实参的值传送给被调函数的形参从而实现主调函数向被调函数的数据传送。

1.形参变量只有在被调用时才分配内存单元,在调用结束时, 即刻释放所分配的内存单元。因此,形参只有在函数内部有效。 函数调用结束返回

主调函数后则不能再使用该形参变量。

2.实参可以是常量、变量、表达式、函数等, 无论实参是何种类型的量,在进行函数调用时,它们都必须具有确定的值, 以便把这些值传送给形

参。 因此应预先用赋值,输入等办法使实参获得确定值。

3.实参和形参在数量上,类型上,顺序上应严格一致, 否则会发生“类型不匹配”的错误。

4.函数调用中发生的数据传送是单向的。 即只能把实参的值传送给形参,而不能把形参的值反向地传送给实参。 因此在函数调用过程中,形参的值

发生改变,而实参中的值不会变化。

5.当形参和实参不是指针类型时,在该函数运行时,形参和实参是不同的变量,他们在内存中位于不同的位置,形参将实参的内容复制一份,在该

函数运行结束的时候形参被释放,而实参内容不会改变。

而如果函数的参数是指针类型变量,在调用该函数的过程中,传给函数的是实参的地址,在函数体内部使用的也是实参的地址,即使用的就是实参

本身。所以在函数体内部可以改变实参的值。

网友A:
看明白楼主意思了,如果函数参数没有被使用,会报错或警告的,楼主发现这个警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楼主意思了,如果函数参数没有被使用,会报错或警告的,楼主发现这个警告了吗 ...

这个问题的奇怪点在于:原本我设计的程序这个函数是不带形参的,但是我发现会影响到后续程序功能,再反复调试定位过程中,我无意间发现如果给这个函数添加一个形参,并且这个形参只是添加一个定义,后续并没有赋值或者引用,就这样后续程序功能居然好了。

好奇怪。

楼主:
这个是汇编代码对比。

左边不带形参,右边带形参。

看得不是很懂,感觉好像是堆栈R寄存器出错了,另外我程序工程也没有开优化。

网友A:
楼主,这样试试,不把这个定义成一个函数,定义成一个宏,那些大括号里的用前面函数名当做宏。
这样就好比直接在程序里,写了那几行代码,而不是调用子函数,试试这样。

网友A:
我看官方例子都是没有用子函数包含起来,而是直接用的。

网友A:
楼主也试试这个方法,去掉这个子函数调用,看看是不是也会变好。

网友A:
类似这种,你先把变量定义到程序外,然后在里面直接用,不要用子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官方例子都是没有用子函数包含起来,而是直接用的。

你发的这个应该是官方例子里的GPIO的例子吧,官方的GPIO例子是为了直观说明GPIO怎么初始化配置,所以才没有搞子函数调用,直接将初始化代码写在主函数里。如果是其它例子就不会这样把IO初始化配置代码直接写到主函数里。

我实测过,我这个程序照样不行。
也就是说无论是把子函数的内容直接写到主函数里,还是写成没有形参的的子函数然后再被主函数调用,都不行,必须写成带有形参,然后再被主函数调用才不会影响后续程序运行的结果。

我后续的程序是LCD屏幕刷屏。我看了这些资源无论软件还是硬件都不存在冲突和干扰。

现在情况是,异常了之后屏幕就不能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试试,不把这个定义成一个函数,定义成一个宏,那些大括号里的用前面函数名当做宏。
这样就好比 ...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我也验证过,都不行。

我自认为我也是老司机了,搞了好几年软硬件了,第一次遇到这么奇葩的问题,

我的直观感受是STM32H7 这种单片机好像陷阱很多一样,相比以前的F1单片机总觉得奇奇怪怪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你先把变量定义到程序外,然后在里面直接用,不要用子函数。。
...

不行哦,这种,我理解你意思,这个道理是全局变量保存在静态存储区会被默认初始化成固定值,生命周期长,直到整个程序结束,而局部变量在堆栈上好像,每次的值可能会不确定,这个道理我懂得。

这次遇到的这个问题感觉很典型,我感觉咱们俩沟通不出来结果。
如果后面能解决绝对受益匪浅。我再研究研究。

我连IAR的版本都换过,因为我担心我刚下载的IAR最新版有bug,但实际我换了老版本的一样情况。用了好几年IAR了还没发现一个BUG。

网友A:
听你这么讲,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之前没遇到过类似情况。期待楼主研究出来是哪儿的问题。因为是H7比较新,会不会是编译器对于这个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么讲,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之前没遇到过类似情况。期待楼主研究出来是哪儿的问题。因为是H7比较新,会 ...

最右边这个是最IAR官网最新的,我昨天下载的。和之前老版本做对比一样结果。所以应该不是IAR版本问题。
我还专门看了IAR里的设置,发现也是一样的。

另外官网最新的ST-LINK Utility好像也有问题,就是能连接H7芯片但却不能连接F0的的芯片,必须用老的版本的ST-LINK Utility才能连接F0芯片,我把STLINK V2固件和电脑驱动也都切换过,感觉这个ST-LINK Utility也不让人省心啊。

网友B:
编译器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没有报错?

这两种写法都不算错误,所以没有报错。

网友B:
2个函数是一起用的?还是单独用的
IAR的优化有时候不靠谱的

还有就是CACHE打开没有? 打开了也是一堆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函数是一起用的?还是单独用的
IAR的优化有时候不靠谱的

两个函数独立测试,测试其中一个的时候会把另一个完全注释掉。

另外我写程序的习惯,在程序开始写的起初就会先把优化等级设置到不优化。以免后续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这个不是IAR优化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函数是一起用的?还是单独用的
IAR的优化有时候不靠谱的

cache开了,mpu也设置了,难道是cache和mpu的问题?

实际上我也怀疑过cache和mpu,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搞清楚cache和mpu的原理和用法,只是照搬例子代码,修改为已用。

会不会是cache和mpu的问题?cache和mpu之前的F1系列的单片机没有,到了这种高级点的单片机带cache和mpu的感觉坑好多,总感觉奇奇怪怪的。

代码如下: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Disable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WT for SRAM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6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56M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网友B:
可能是CACHE问题

楼主:
CACHE注释了也不行啊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I-Cache */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 SCB_EnableDCache();
}

楼主:
问题又进一步研究情况:我发现必须写个带形参函数,如果函数不带形参,或者干脆删除这个函数都会导致后面的程序功能不正常,后面的程序功能是FMC读写16bit LCD,这个带形参的函数功能和FMC 驱动LCD用的引脚没有任何软硬件干涉,但是一旦没有这个带形参的函数就里面不能正常FMC读写LCD

好奇怪啊。从未遇到这种奇怪情况

网友C:
  M3的C语言转汇编前三个形参会默认调用内核寄存器R0-R3,也就是说形参会赋值给R0-R3,可能这样跟某些库深度优化的汇编冲突了

网友D:
我用STM32F4,也发现类似的问题,就是这么坑,然后项目比较赶,我也就不在意这些细节了。印象中,初始化封装成函数和直接大杂烩写一起的问题,前者初始化不成功,不过现在用STM32CubeMX初始化,然后直接用寄存器操作,就没再遇到这些蛋疼的问题了。
STM32没意思,在抽空学linux中

网友E:
如果换个IDE编译呢?

网友B:
堆栈大小设置了没有?堆栈定位到哪里了?
可能是堆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栈大小设置了没有?堆栈定位到哪里了?
可能是堆栈问题

设置了啊,调大调小都试了,没用,我也怀疑是堆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栈大小设置了没有?堆栈定位到哪里了?
可能是堆栈问题

怀疑入栈出栈过程中出现问题了

网友B:
会不会是芯片本身的BUG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芯片本身的BUG ?

不敢轻易怀疑芯片本身bug,但也不排除芯片本身bug。

网友F:
楼主,你用Keil试试看,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别用IAR了,用keil试试看

网友F:
搞不好是IAR编译器缺陷。

网友F:
因为你说了,带个参数就他妈好了。

网友F:
这说明芯片本身是没问题的,是在编译过程出错了。

网友G(2020-05-09):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H7和IAR8.2,发现些奇怪的问题;首先是register的寄存器是芯片实际的寄存器定位有出入,比如ETH的寄存器,和cpu实际的完全弄乱了。然后发现cpu寄存器运行时有时候,Rn寄存器有时候会乱跳。我也没开cache;堆栈也够大;请问你这个问题后来找到原因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H7和IAR8.2,发现些奇怪的问题;首先是register的寄存器是芯片实际的寄存器定位有出入, ...

我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一直丢在一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一直丢在一边。

我的后来看了 好像实际的地址是对的;执行也正常,估计是函数调用层次太多;iar显示乱了。打开iar的编译看到的地址就没问题。

楼主(2021-10-28):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么讲,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之前没遇到过类似情况。期待楼主研究出来是哪儿的问题。因为是H7比较新,会 ...

破案了,时隔近两年,发现是TFT的复位脚对应STM32输出脚设置成了开漏输出了,应该有上拉电阻或者直接设置成推挽输出也可以。否则TFT不能正常复位,就不能正常显示。这个是根本原因。但是到现在依然还是搞不懂和函数有没有形参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芯片本身的BUG ?

破案了,时隔近两年,发现是TFT的复位脚对应STM32输出脚设置成了开漏输出了,应该有上拉电阻或者直接设置成推挽输出也可以。否则TFT不能正常复位,就不能正常显示。这个是根本原因。但是到现在依然还是搞不懂和函数有没有形参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H7和IAR8.2,发现些奇怪的问题;首先是register的寄存器是芯片实际的寄存器定位有出入, ...

破案了,时隔近两年,发现是TFT的复位脚对应STM32输出脚设置成了开漏输出了,应该有上拉电阻或者直接设置成推挽输出也可以。否则TFT不能正常复位,就不能正常显示。这个是根本原因。但是到现在依然还是搞不懂和函数有没有形参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说明芯片本身是没问题的,是在编译过程出错了。

破案了,时隔近两年,发现是TFT的复位脚对应STM32输出脚设置成了开漏输出了,应该有上拉电阻或者直接设置成推挽输出也可以。否则TFT不能正常复位,就不能正常显示。这个是根本原因。但是到现在依然还是搞不懂和函数有没有形参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