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中什么是形参,什么是实参?

楼主:
形参:全称为“形式参数”是在定义函数名和函数体的时候使用的参数,目的是用来接收调用该函数时传递的参数。

形参的作用是实现主调函数与被调函数之间的联系,通常将函数所处理的数据,影响函数功能的因素或者函数处理的结果作为形参。

实参:全称为"实际参数"是在调用时传递给函数的参数,即传递给被调用函数的值。

实参可以是常量、变量、表达式、函数等, 无论实参是何种类型的量,在进行函数调用时,它们都必须具有确定的值, 以便把这些值传送给形参。 因此应预先用赋值,输入等办法使实参获得确定值。

楼主(2019-12-05):
扩展资料:
形参和实参的特点:

1、形参变量只有在被调用时才分配内存单元,在调用结束时,即刻释放所分配的内存单元。因此,形参只在函数内部有效。函数调用结束返回主调用函数后则不能再使用该形参变量。

2、实参可以是常量、变量、表达式、函数等,无论实参是何种类型的量,在进行函数调用时,它们都必须有确定的值,以便把这些值传送给形参。因此应预先用赋值,输入等办法使参数获得确定值。

3、实参和形参在数量上,类型上、顺序上应严格一致,否则就会发生类型不匹配的错误。

4、在一般传值调用的机制中只能把实参传送给形参,而不能把形参的值反向地传送给实参。因此在函数调用过程中,形参值发生改变,而实参中的值不会变化。而在引用调用的机制当中是将实参引用的地址传递给了形参,所以任何发生在形参上的改变实际上也发生在实参变量上。

网友A(2020-03-10):
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