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 F072的CAN 波特率设定相关的数据计算问题

楼主(2019-12-05):
请教一下 F072的CAN 波特率设定相关的数据计算问题,BT寄存器的相关的数据是怎么的出来,有没有一个具体计算的例子,发来参考一下。
一直没搞明白CAN波特率设置相关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A:
* STM32 CAN波特率的计算.
* CAN时钟是RCC_APB1PeriphClock(注意CAN时钟频率)
* CAN波特率 = RCC_APB1PeriphClock/(CAN_SJW+CAN_BS1+CAN_BS2)/CAN_Prescaler
* 如果CAN时钟为36Mhz,CAN_SJW=1,CAN_BS1=9,CAN_BS2=8,CAN_Prescaler=16
* 波特率就是=36Mhz/(1+9+8)/16=125Khz

(1+9)/(1+9+8)*100%=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