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仿真好麻烦啊,不想仿真可以吗

楼主(2019-12-05):
相比ARM单片机的在线仿真,FPGA的仿真感觉太麻烦了。

我目前用类似以前学习STC 51单片机那样通过反复下载看现象的方法,来进行调试,但是很慢很没有效率。

但是我又觉得什么testbench啥的很麻烦啊,难道我写个流水灯这样简单的程序也要写仿真吗。

FPGA用起来不容易啊。

网友A:
不想仿真  就直接上板调试   如xilinx 的  chipscope抓取信号
ILA给触发信号

网友A:
我们身边用xilinx FPGA的基本不用仿真

网友B:
别吹不仿真,不仿真意味着项目太简单,vivado仿真很强大也很方便,可以连同软核一同仿真,能看到总线和设备的所有操作,C语言和硬件逻辑无缝连接

网友C:
(QuatusII)以前仿真也就玩玩,后来觉得仿真无聊,就不仿真了。很复杂的电路,全部分割,各个吃透,不仿真,也能过!方法很重要,功底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QuatusII)以前仿真也就玩玩,后来觉得仿真无聊,就不仿真了。很复杂的电路,全部分割,各个吃透,不仿真, ...

老司机都是硬来的,类似盲调之类的意思

网友D:
简单的可以不仿真,画画时序图,写出代码,实现后检查时序报告,迭代几次,差不多了就直接上板调试。大工程一般都是先做模块测试,再集成。
复杂的还是仿真更省时间一些,尤其是一些算法的东西,其实用testbench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