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做如何控制选择AD DA

楼主(2019-12-05):
请问各位大佬,用FPGA做控制,有没有推荐的14位或者16位AD DA,速度在几十MHz级别

网友A:
ADI   TI都有很多

网友:
这是部分的,还有很多,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B:
这个参数的很常见啊!使用FPGA做,非常合适!无论是SPI,还是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