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可以这样供电吗?

楼主(2019-12-06):
众所周知,Voltage Reference 芯片是提供高精度的稳压参考电源的。

我想问的是Series  Voltage References 芯片是否可以给电路或者芯片直接供电?

以图中的芯片为例,芯片可以产生10V的参考电压,最大输出电流为10mA, 是不是意味着只要负载电流不超过这个电流值,电压是不会拉低的?

网友A:
可以的。
就是比较贵。

网友B:
对。只要负载电流不超过10mA这个电流值,10V参考电压是不会拉低的。

网友A:
负载电流会影响输出电压---看它的“Load Regulat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会影响输出电压---看它的“Load Regulation”

10MA ....大多数的时候 是不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就是比较贵。

芯片贵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满足使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会影响输出电压---看它的“Load Regulation”

几十个PPM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D:
你说的是最大峰值电流吗?而不是最大平均电流。如前者是可以用的。如后者有隐患。

网友E:
看这个参数
10ppm/mA
20ppm/mA

网友F:
它是用于驱动静态负载的器件。
负载瞬变无法立刻响应,加电容负载可能不稳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几十个PPM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是几十个PPM的问题,是负载响应压根不能满足的问题。
基准源的瞬态影响远远不及LDO,即使不差钱,还是整个几毛钱冥币的LDO靠谱。

网友H:
我常用 TL431+三极管 做电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是几十个PPM的问题,是负载响应压根不能满足的问题。
基准源的瞬态影响远远不及LDO,即使不差钱,还是 ...

是LDO的负载响应更好,还是DC-DC的负载响应更好呢?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是LDO的负载响应更好,还是DC-DC的负载响应更好呢?谢谢!

大类上没法直接对比,比如给DDR供电的DC-DC,瞬态响应就做的非常好,而很多追求成本偷工减料的LDO,瞬态响应就很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大类上没法直接对比,比如给DDR供电的DC-DC,瞬态响应就做的非常好,而很多追求成本偷工减料的LDO,瞬态 ...

那你的意思是,一般来说,LDO的瞬态响应还是比DC-DC更好吧?谢谢大佬!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那你的意思是,一般来说,LDO的瞬态响应还是比DC-DC更好吧?谢谢大佬!

得不出结论,要具体型号来对比。
通常静态功耗小的LDO,瞬态响应就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