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1840的ISP问题

楼主(2019-12-06):
产品开发中用的是12F1840,请教两个量产的问题:
1,用PicKit3在线下载时报错,检测不到VDD。我用了PicKit3的供电和不供电两种模式都试过了,MCLR接10K电阻到VDD,PA0 PA1为空,还是没有办法烧录,我单独把芯片从PCB取下来,又可以烧录。
2,大家量产是12F1840是用什么批量烧录?一般是先烧录后贴片,还是贴好后,再ISP烧录?

网友A:
啥叫检测不到VDD??
1. 是显示的完全无VDD?  如果工具或外部正常供电的话, 检测不到电, 你拿万用表测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没有电.一般不存在VDD/MCLR有电, 而检测不到Vdd的情况.
2. 还是实际的vdd低于 期望的Vdd?? 这个显示一般的是用工具给电, 经过你板上的线路, 其他元件吃电, 漏走了, 一般改外部供电就可以了..

ICSP很简单的, 所以, 你再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