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自己焊装的CY7C68013A的板子为什么总是识别失败

楼主(2019-12-06):
我自己焊装的CY7C68013A板子,各个引脚电平检测没问题,晶振的输出也没问题,是24MHz,CLKOUT引脚也能输出12MHZ的频率,但是插上USB后还是识别失败,求大佬指导!!!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这是我用的原理图,USB那里的VBUS没有连接东西,左侧的那个降压模块和开关去掉了

楼主:
插上USB线之后,我看我的那个电压产生仪器上电流显示就从17mA直接变到1mA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3-12-22):
USB的问题吗

网友B:
固件或者是晶振问题

网友C:
是不有地方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