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5502 pingpong数组传输音频数据

楼主(2019-12-06):
各位大佬,我目前正在学习5502的开发板,准备利用McBSP和DMA的pingpong传输来分别传输linein口输入的音频信号,程序我贴在下方了,小弟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相应的数组根本没有数据输入进,不知道是中断出了问题还是DMA部分有问题,还希望大家能帮我看一下,帮我解答一下,真的很着急!!!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sl_dma.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gp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csl_emif.h>
#include <csl_emifBhal.h>
#include <csl_gptdat.h>
#include <csl_gpthal.h>
#include <csl_uart.h>
#include <csl_uarthal.h>
#include <csl_mcbsp.h>
#include <LMS.h>

#define SPCR10_VAL     0x0000
#define SPCR20_VAL     0x0220
//2 words per frame
#define RCR10_VAL      0x0140
#define RCR20_VAL      0x04
//2 words per frame
#define XCR10_VAL      0x0140
#define XCR20_VAL      0x04
#define PCR0_VAL       0x01

#define   VOL1     0x81
#define   VOL2     0x82

#define   L_LINE_VOLUME        0x00
#define   R_LINE_VOLUME        0x01
#define   L_HEADPHONE_VOLUME   0x02
#define   R_HEADPHONE_VOLUME   0x03
#define   A_AUDIO_PATH         0x04
#define   D_AUDIO_PATH         0x05
#define   POWER_CON            0x06
#define   D_AUDIO_INTERFACE    0x07
#define   SAMPLE_RATE          0x08
#define   D_INTERFACE_ACT      0x09
#define   RESET                0x0f

#define         SetAICCS                 0x40  //data[6]=1,与CPLD的译码有关,可参考CPLD的源程序
#define  ClrAICCS                 0xBF //data[6]=0
#define  SetSIDIN                 0x20  //data[5]=1
#define         ClrSIDIN                 0xDF  //data[5]=0
#define  SetSCLK                 0x10  //data[4]=1
#define  ClrSCLK                 0xEF  //data[4]=0  SICLK

#define          LedReg        (*((volatile  Uint16 *)0x41FF))  //CPLD引脚LED的地址
#define   SysReg    (*((volatile  Uint16 *)0x8010))  //AIC的地址
#define   KeyReg    (*((volatile  Uint16 *)0x44FF))  //CPLD引脚按键的地址

//---------Global constants---------
#define   N         128

//---------Global data definition---------

/* Define transmit and receive buffers */
#pragma DATA_SECTION(in_1,"dmaMem")
Uint16 in_1[N];
#pragma DATA_SECTION(in_2,"dmaMem")
Uint16 in_2[N];
#pragma DATA_SECTION(out_1,"dmaMem")
Uint16 out_1[N];
#pragma DATA_SECTION(out_2,"dmaMem")
Uint16 out_2[N];
//int pingrcv[N], pongrcv[N], pingxmt[N], pongxmt[N],Leftchannel_Buffer[N],Rightchannel_Buffer[N];
int noise[N], error[N], out_y[N]; //存储待处理信号数组
int xfreebuf,rfreebuf,xpongbuf,rpongbuf,xpingbuf,rpingbuf;
Uint16  ping_buff_offset = (Uint16)  &in_1[0];
Uint16  pong_buff_offset = (Uint16)  &in_2[0];
Uint16  out1_offset = (Uint16)  &out_1[0];
Uint16  out2_offset = (Uint16)  &out_2[0];
//int xmtEventId,rcvEventId;
Uint16 dmaXmtIsr_count=0;            //计数进入传送中断的次数
Uint16 dmaRcvIsr_count=0;            //计数进入接收中断的次数
int i,j;
static int PingPong;
#define PING              0
#define PONG              1

extern        void        delay(Uint32        k);
extern        void        InitAic23(void);
extern        void        WriteAic23(Uint16        addr,        Uint16        dat);

/*EMIF_Config MyEmifConfig = {
EMIF_GBLCTL1_RMK(                                        // EMIF Global Control Register 1
  EMIF_GBLCTL1_NOHOLD_HOLD_ENABLED,        // Hold enable
  EMIF_GBLCTL1_EK1HZ_EK1EN,                        // High-Z control
  EMIF_GBLCTL1_EK1EN_ENABLED                // ECLKOUT1 Enable
  ),
EMIF_GBLCTL2_RMK(                                        // EMIF Global Control Register 2
  EMIF_GBLCTL2_EK2RATE_1XCLK,                // ECLKOUT2 Rate
  EMIF_GBLCTL2_EK2HZ_EK2EN,                        // EK2HZ = 0, ECLKOUT2 is driven with value specified by EKnEN during
  EMIF_GBLCTL2_EK2EN_DISABLED                // ECLKOUT2 Enable (enabled by default)
  ),
EMIF_CE1CTL1_RMK(                                        // CE1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EMIF_CE1CTL1_TA_DEFAULT,
  EMIF_CE1CTL1_READ_STROBE_DEFAULT,
  EMIF_CE1CTL1_MTYPE_DEFAULT,
  EMIF_CE1CTL1_WRITE_HOLD_MSB_DEFAULT,
  EMIF_CE1CTL1_READ_HOLD_DEFAULT
  ),
EMIF_CE1CTL2_RMK(                                        // CE1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EMIF_CE1CTL2_WRITE_SETUP_DEFAULT,
  EMIF_CE1CTL2_WRITE_STROBE_DEFAULT,
  EMIF_CE1CTL2_WRITE_HOLD_DEFAULT,
  EMIF_CE1CTL2_READ_SETUP_DEFAULT
  ),
EMIF_CE0CTL1_RMK(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EMIF_CE0CTL1_TA_DEFAULT,
  EMIF_CE0CTL1_READ_STROBE_DEFAULT,
  EMIF_CE0CTL1_MTYPE_16BIT_ASYNC,
  EMIF_CE0CTL1_WRITE_HOLD_MSB_DEFAULT,
  EMIF_CE0CTL1_READ_HOLD_DEFAULT
  ),
EMIF_CE0CTL2_RMK(                                        //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EMIF_CE0CTL2_WRITE_SETUP_DEFAULT,
  EMIF_CE0CTL2_WRITE_STROBE_DEFAULT,
  EMIF_CE0CTL2_WRITE_HOLD_DEFAULT,
  EMIF_CE0CTL2_READ_SETUP_DEFAULT
  ),
EMIF_CE2CTL1_RMK(                                        // CE2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EMIF_CE2CTL1_TA_DEFAULT,                        // Not use for SDRAM (asynchronous memory types only)
  EMIF_CE2CTL1_READ_STROBE_DEFAULT,        // Read strobe width
  EMIF_CE2CTL1_MTYPE_32BIT_SDRAM,        // 32-bit-wide SDRAM
  EMIF_CE2CTL1_WRITE_HOLD_DEFAULT,        // Write hold width
  EMIF_CE2CTL1_READ_HOLD_DEFAULT        // Read hold width
  ),
EMIF_CE2CTL2_RMK(                                        // CE2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EMIF_CE2CTL2_WRITE_SETUP_DEFAULT,        // Write setup width
  EMIF_CE2CTL2_WRITE_STROBE_DEFAULT,        // Write strobe width
  EMIF_CE2CTL2_WRITE_HOLD_DEFAULT,        // Write hold width
  EMIF_CE2CTL2_READ_SETUP_DEFAULT        // Read setup width
  ),
EMIF_CE3CTL1_RMK(                                        // CE3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EMIF_CE3CTL1_TA_DEFAULT,                        // Not use for SDRAM (asynchronous memory types only)
  EMIF_CE3CTL1_READ_STROBE_DEFAULT,        // Read strobe width
  EMIF_CE2CTL1_MTYPE_32BIT_SDRAM,        // 32-bit-wide SDRAM
  EMIF_CE3CTL1_WRITE_HOLD_DEFAULT,        // Write hold width
  EMIF_CE3CTL1_READ_HOLD_DEFAULT        // Read hold width
  ),
EMIF_CE3CTL2_RMK(                                        // CE3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EMIF_CE3CTL2_WRITE_SETUP_DEFAULT,        // Write setup width
  EMIF_CE3CTL2_WRITE_STROBE_DEFAULT,        // Write strobe width
  EMIF_CE3CTL2_WRITE_HOLD_DEFAULT,        // Write hold width
  EMIF_CE3CTL2_READ_SETUP_DEFAULT        // Read setup width
  ),
EMIF_SDCTL1_RMK(                                        // SDRAM Control Register 1
  EMIF_SDCTL1_TRC_OF(6),                        // Specifies tRC value of the SDRAM in EMIF clock cycles.
  EMIF_SDCTL1_SLFRFR_DISABLED                // Auto-refresh mode
  ),
EMIF_SDCTL2_RMK(                                        // SDRAM Control Register 2
  0x11,                                                                // 4 banks,11 row address, 8 column address
  EMIF_SDCTL2_RFEN_ENABLED,                        // Refresh enabled
  EMIF_SDCTL2_INIT_INIT_SDRAM,
  EMIF_SDCTL2_TRCD_OF(1),                        // Specifies tRCD value of the SDRAM in EMIF clock cycles
  EMIF_SDCTL2_TRP_OF(1)                                // Specifies tRP value of the SDRAM in EMIF clock cycles
  ),
0x61B,                                                                // SDRAM Refresh Control Register 1
0x0300,                                                                // SDRAM Refresh Control Register 2
EMIF_SDEXT1_RMK(                                        // SDRAM Extension Register 1
  EMIF_SDEXT1_R2WDQM_1CYCLE,
  EMIF_SDEXT1_RD2WR_3CYCLES,
  EMIF_SDEXT1_RD2DEAC_1CYCLE,
  EMIF_SDEXT1_RD2RD_1CYCLE,
  EMIF_SDEXT1_THZP_OF(1),                        // tPROZ2=2
  EMIF_SDEXT1_TWR_OF(0),                        //
  EMIF_SDEXT1_TRRD_2CYCLES,
  EMIF_SDEXT1_TRAS_OF(4),
  EMIF_SDEXT1_TCL_2CYCLES
  ),
EMIF_SDEXT2_RMK(                                        // SDRAM Extension Register 2
  EMIF_SDEXT2_WR2RD_0CYCLES,
  EMIF_SDEXT2_WR2DEAC_1CYCLE,
  0,
  EMIF_SDEXT2_R2WDQM_1CYCLE
  ),
EMIF_CE1SEC1_DEFAULT,                                // CE1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1
EMIF_CE0SEC1_DEFAULT,                                // CE0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1
EMIF_CE2SEC1_DEFAULT,                                // CE2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1
EMIF_CE3SEC1_DEFAULT,                                // CE3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1
EMIF_CESCR_DEFAULT                                        // CE Size Control Register
  }; */

  MCBSP_Config ConfigLoopBack16= {
  MCBSP_SPCR1_RMK(
    MCBSP_SPCR1_DLB_OFF,                    /* DLB    = 1 */
    MCBSP_SPCR1_RJUST_RZF,                 /* RJUST  = 2 MCBSP_SPCR1_RJUST_RZF,  */
    MCBSP_SPCR1_CLKSTP_DISABLE,            /* CLKSTP = 0 */
    MCBSP_SPCR1_DXENA_NA,                  /* DXENA  = 0 */
    MCBSP_SPCR1_ABIS_DISABLE,              /* ABIS   = 0 */
    MCBSP_SPCR1_RINTM_RRDY,                /* RINTM  = 0 */
    0,                                     /* RSYNCER = 0 */
    MCBSP_SPCR1_RRST_ENABLE               /* RRST   = 0 */
   ),
    MCBSP_SPCR2_RMK(
    MCBSP_SPCR2_FREE_YES,                   /* ? FREE   = 1 MCBSP_SPCR2_FREE_NO,  */
    MCBSP_SPCR2_SOFT_NO,                   /* SOFT   = 0 */
    MCBSP_SPCR2_FRST_FSG,                  /* FRST   = 0 */
    MCBSP_SPCR2_GRST_CLKG,                 /* GRST   = 0 */
    MCBSP_SPCR2_XINTM_XRDY,                /* XINTM  = 0 */
    0,                                     /* XSYNCER = N/A */
    MCBSP_SPCR2_XRST_ENABLE               /* XRST   = 0 */
   ),
  MCBSP_RCR1_RMK(
  MCBSP_RCR1_RFRLEN1_OF(1),                /* RFRLEN1 = 0 MCBSP_RCR1_RFRLEN1_OF(0) */
  MCBSP_RCR1_RWDLEN1_16BIT                 /* RWDLEN1 = 5 */
  ),
MCBSP_RCR2_RMK(
    MCBSP_RCR2_RPHASE_SINGLE,              /* RPHASE  = 0 */
    MCBSP_RCR2_RFRLEN2_OF(0),              /* RFRLEN2 = 0 */
    MCBSP_RCR2_RWDLEN2_8BIT,               /* RWDLEN2 = 0 */
    MCBSP_RCR2_RCOMPAND_MSB,               /* RCOMPAND = 0 */
    MCBSP_RCR2_RFIG_YES,                   /* RFIG    = 1 */
    MCBSP_RCR2_RDATDLY_0BIT                /* RDATDLY = 0 */
    ),
   MCBSP_XCR1_RMK(
    MCBSP_XCR1_XFRLEN1_OF(0),              /* XFRLEN1 = 0 */
    MCBSP_XCR1_XWDLEN1_16BIT               /* XWDLEN1 = 5 */

),
MCBSP_XCR2_RMK(
    MCBSP_XCR2_XPHASE_SINGLE,              /* XPHASE  = 0 */
    MCBSP_XCR2_XFRLEN2_OF(0),              /* XFRLEN2 = 0 */
    MCBSP_XCR2_XWDLEN2_8BIT,               /* XWDLEN2 = 0 */
    MCBSP_XCR2_XCOMPAND_MSB,               /* XCOMPAND = 0 */
    MCBSP_XCR2_XFIG_NO,                   /* XFIG    = 0 MCBSP_XCR2_XFIG_YES */
    MCBSP_XCR2_XDATDLY_0BIT                /* XDATDLY = 0 */
  ),
MCBSP_SRGR1_RMK(
   MCBSP_SRGR1_FWID_OF(1),                /* FWID    = 1 */
   MCBSP_SRGR1_CLKGDV_OF(1)               /* CLKGDV  = 1 */
),
MCBSP_SRGR2_RMK(
    MCBSP_SRGR2_GSYNC_FREE,                /* FREE    = 0 */
    MCBSP_SRGR2_CLKSP_RISING,              /* CLKSP   = 0 */
    MCBSP_SRGR2_CLKSM_INTERNAL,            /* CLKSM   = 1 */
    MCBSP_SRGR2_FSGM_DXR2XSR,              /* FSGM    = 0 */
    MCBSP_SRGR2_FPER_OF(15)                /* FPER    = 0 */
),
MCBSP_MCR1_DEFAULT,
MCBSP_MCR2_DEFAULT,
MCBSP_PCR_RMK(
   //MCBSP_PCR_IDLEEN_RESET,                 /* IDLEEN   = 0   */
   MCBSP_PCR_XIOEN_SP,                     /* XIOEN    = 0   */
   MCBSP_PCR_RIOEN_SP,                     /* RIOEN    = 0   */
   MCBSP_PCR_FSXM_INTERNAL,                /* FSXM     = 1   */
   MCBSP_PCR_FSRM_EXTERNAL,                /* FSRM     = 0   */
   MCBSP_PCR_CLKXM_OUTPUT,                 /* CLKXM    = 1   */
   MCBSP_PCR_CLKRM_INPUT,                  /* CLKRM    = 0   */
   MCBSP_PCR_SCLKME_NO,                    /* SCLKME   = 0   */
   0,                                      /* DXSTAT = N/A   */
   MCBSP_PCR_FSXP_ACTIVEHIGH,              /* FSXP     = 0   */
   MCBSP_PCR_FSRP_ACTIVEHIGH,              /* FSRP     = 0   */
   MCBSP_PCR_CLKXP_RISING,                 /* CLKXP    = 0   */
   MCBSP_PCR_CLKRP_FALLING                 /* CLKRP    = 0   */
),
MCBSP_RCERA_DEFAULT,
MCBSP_RCERB_DEFAULT,
MCBSP_RCERC_DEFAULT,
MCBSP_RCERD_DEFAULT,
MCBSP_RCERE_DEFAULT,
MCBSP_RCERF_DEFAULT,
MCBSP_RCERG_DEFAULT,
MCBSP_RCERH_DEFAULT,
MCBSP_XCERA_DEFAULT,
MCBSP_XCERB_DEFAULT,
MCBSP_XCERC_DEFAULT,
MCBSP_XCERD_DEFAULT,
MCBSP_XCERE_DEFAULT,
MCBSP_XCERF_DEFAULT,
MCBSP_XCERG_DEFAULT,
MCBSP_XCERH_DEFAULT
};

/* Create DMA Receive Side Configuration */
DMA_Config  dmaRcvConfig = {
  DMA_DMACSDP_RMK(
    DMA_DMACSDP_DSTBEN_NOBURST,
    DMA_DMACSDP_DSTPACK_OFF,
    DMA_DMACSDP_DST_DARAMPORT1,
    DMA_DMACSDP_SRCBEN_NOBURST,
    DMA_DMACSDP_SRCPACK_OFF,
    DMA_DMACSDP_SRC_PERIPH,
    DMA_DMACSDP_DATATYPE_16BIT
  ),                                       /* DMACSDP  */
  DMA_DMACCR_RMK(
    DMA_DMACCR_DSTAMODE_POSTINC,
    DMA_DMACCR_SRCAMODE_CONST,
    DMA_DMACCR_ENDPROG_ON,
        DMA_DMACCR_WP_DEFAULT,
    DMA_DMACCR_REPEAT_OFF,   //DMA_DMACCR_REPEAT_OFF,
    DMA_DMACCR_AUTOINIT_ON, //DMA_DMACCR_AUTOINIT_OFF,         //Auto initialization bit :-
    DMA_DMACCR_EN_STOP,
    DMA_DMACCR_PRIO_LOW,
    DMA_DMACCR_FS_DISABLE,    //DMA_DMACCR_FS_ELEMENT,          //Frame/Element Sync :-单元事件同步
    DMA_DMACCR_SYNC_REVT0
    //DMA_DMACCR_SYNC_REVT1     //DMA_DMACCR_SYNC_XEVT1         //Synchronization control :-McBSP1 Transmit Event(XEVT1)
  ),                                       /* DMACCR   */
  DMA_DMACICR_RMK(
    DMA_DMACICR_AERRIE_ON,
    DMA_DMACICR_BLOCKIE_OFF,  //DMA_DMACICR_BLOCKIE_ON,       //Whole block interrupt enable :-块传输完成后中断使能
    DMA_DMACICR_LASTIE_OFF,
    DMA_DMACICR_FRAMEIE_ON,  //DMA_DMACICR_FRAMEIE_OFF,       //Whole frame interrupt enable :-
    DMA_DMACICR_FIRSTHALFIE_OFF,
    DMA_DMACICR_DROPIE_OFF,
    DMA_DMACICR_TIMEOUTIE_OFF
  ),                                       /* DMACICR  */
    (DMA_AdrPtr)(MCBSP_ADDR(DRR10)),        /* DMACSSAL 源地址低位 */
    0,                                     /* DMACSSAU 源地址高位 */
    (DMA_AdrPtr)&in_1[0],                /* DMACDSAL 目的地址低位 */
    0,                                     /* DMACDSAU 目的地址高位 */
    N,//2                                  /* DMACEN 一帧内数据长度 16*2 两个数据一个帧  */
    1,//N/2                                /* DMACFN 帧数大小 */
    0,                                     /* DMACFI  */
    0                                      /* DMACEI  */
  };

/* Create DMA Transmit Side Configuration */
DMA_Config  dmaXmtConfig = {
  DMA_DMACSDP_RMK(
    DMA_DMACSDP_DSTBEN_NOBURST,
    DMA_DMACSDP_DSTPACK_OFF,
    DMA_DMACSDP_DST_PERIPH,
    DMA_DMACSDP_SRCBEN_NOBURST,
    DMA_DMACSDP_SRCPACK_OFF,
    DMA_DMACSDP_SRC_DARAMPORT0,
    DMA_DMACSDP_DATATYPE_16BIT
  ),                                       /* DMACSDP  */
  DMA_DMACCR_RMK(
    DMA_DMACCR_DSTAMODE_CONST,
    DMA_DMACCR_SRCAMODE_POSTINC,
    DMA_DMACCR_ENDPROG_ON,
        DMA_DMACCR_WP_DEFAULT,
    DMA_DMACCR_REPEAT_OFF,
    DMA_DMACCR_AUTOINIT_OFF,  //DMA_DMACCR_AUTOINIT_ON,       //Auto initialization bit :-
    DMA_DMACCR_EN_STOP,
    DMA_DMACCR_PRIO_LOW,
    DMA_DMACCR_FS_DISABLE,
    DMA_DMACCR_SYNC_XEVT0
    //DMA_DMACCR_SYNC_XEVT1
  ),                                       /* DMACCR   */
  DMA_DMACICR_RMK(
    DMA_DMACICR_AERRIE_ON,
    DMA_DMACICR_BLOCKIE_OFF,  //DMA_DMACICR_BLOCKIE_ON,       //Whole block interrupt enable :-块传输完成后中断使能
    DMA_DMACICR_LASTIE_OFF,
    DMA_DMACICR_FRAMEIE_ON,   //DMA_DMACICR_FRAMEIE_OFF,       //Whole frame interrupt enable :-
    DMA_DMACICR_FIRSTHALFIE_OFF,
    DMA_DMACICR_DROPIE_OFF,
    DMA_DMACICR_TIMEOUTIE_OFF
  ),                                       /* DMACICR  */
    (DMA_AdrPtr)&out_1[0],                   /* DMACSSAL */
    0,                                     /* DMACSSAU */
    (DMA_AdrPtr)(MCBSP_ADDR(DXR10)),       /* DMACDSAL */
    0,                                     /* DMACDSAU */
    N,                                     /* DMACEN   */
    1,                                     /* DMACFN   */
    0,                                     /* DMACFI   */
    0                                      /* DMACEI   */
};

/* Define a DMA_Handle object to be used with DMA_open function */
DMA_Handle hDmaRcv, hDmaXmt;

/* Define a MCBSP_Handle object to be used with MCBSP_open function */
MCBSP_Handle hMcbsp;

//volatile Uint16 transferComplete = FALSE;
//Uint16 err = 0;
Uint16        volume,tAicRegs;
Uint16 old_intm;
Uint16 xmtEventId, rcvEventId;

//---------Function prototypes---------
/* Reference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 This symbol is defined in file, vectors.s55 */
extern void VECSTART(void);

/* Protoype for interrupt functions */
interrupt void dmaXmtIsr(void);
interrupt void dmaRcvIsr(void);
void taskFxn(void);

//---------main routine---------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int k;
        for(k=0; k<128; k++) { in_1[k] = 0x00000000; }
        for(k=0; k<128; k++) { in_2[k] = 0x00000000; }

        for(k=0; k<128; k++) { out_1[k] = 0x00000000; }
        for(k=0; k<128; k++) { out_2[k] = 0x00000000; }

    /* Initialize CSL library - This is REQUIRED !!! */
    CSL_init();

    /* Set IVPD/IVPH to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PLL_setFreq(1, 0x6, 0, 1, 3, 3, 0);

    CHIP_RSET(XBSR,0x0001);

        //EMIF_config(&MyEmifConfig);

    tAicRegs=0xFF;
        SysReg=tAicRegs;
        InitAic23();
        delay(500);
        volume=108;
        WriteAic23(L_HEADPHONE_VOLUME,0x0180+volume);

        ping_buff_offset++;    // Start at location 1 (32-bit r/w from loc. 1, then 0)
        pong_buff_offset++;    // Start at location 1 (32-bit r/w from loc. 1, then 0)
                                                                              //init_mcbsp_spi();       // Initialize McBSP-B as SPI Control
        out1_offset++;    // Start at location 1 (32-bit r/w from loc. 1, then 0)
        out2_offset++;    // Start at location 1 (32-bit r/w from loc. 1, then 0)

        /* Call function to effect transfer */
    taskFxn();

        while(1)
    {
    for(i=0;i<64;i++)
        {
        noise[i] =in_1[i];
                noise[i+64] =in_2[i];
                error[i] =in_1[i+64];
                error[i+64] =in_2[i+64];
    }
        for(i=0;i<128;i++)
        {
                if(i<LMS_M)
              {
                  for(j=0;j<=i;j++)
                  {
                      lms_x[j] =noise[i-j];
                      lms_error[j]=error[i-j];
                  }
                  }
                  else
                  {
                  for(j=0;j<LMS_M;j++)
                  {
                  lms_x[j] = noise[i-j];
                      lms_error[j]=error[i-j];
                  }
            }
                lms_param_in.d = noise[i];//signal_noise[i];
                  lms_param_in.error = &lms_error[0];
                  lms_param_in.x_ptr = &lms_x[0];
                  lms_param_in.length_x = LMS_M;
                LMS_Gradient_Instantaneous_Estimates(&lms_param_in, &lms_param_out);                    //运行瞬时梯度估计LMS算法 耗时514个时钟周期
              out_y[i] =lms_param_out.y;
        }
        for(i=0;i<64;i++)
   {
            out_1[i]=out_y[i];        //输出左通道
                  out_1[i+64]=out_y[i];    //输出右通道
                  out_2[i]=out_y[i+64];    //输出左通道
                  out_2[i+64]=out_y[i+64];//输出右通道
   }
        }
}

void taskFxn(void)
{
    Uint16 srcAddrHi, srcAddrLo;
    Uint16 dstAddrHi, dstAddrLo;
    //Uint16 i;

   /* for(i=0;i<N;i++)
    {
        pingrcv[i] = 0;
        pongrcv[i] = 0;
        pingxmt[i] = 0;
        pongxmt[i] = 0;
    }*/
    /* By default, the TMS320C55xx compiler assigns all data symbols word */
    /* addresses. The DMA however, expects all addresses to be byte       */
    /* addresses. Therefore, we must shift the address by 2 in order to   */
    /* change the word address to a byte address for the DMA transfer.    */
    srcAddrHi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0)))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0))) << 1) & 0xFFFFu;
        //srcAddrHi = (Uint16)(((Uint32)(MCBSP_ADDR_H(hMcbsp,DRR1)))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MCBSP_ADDR_H(hMcbsp,DRR1))) << 1) & 0xFFFFu;
    dstAddrHi = (Uint16)(((Uint32)(&in_1[0]))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in_1[0]))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dmaRcv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dmaRcv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dmaRcvConfig.dmacdsau = dstAddrHi;

    srcAddrHi = (Uint16)(((Uint32)(&out_1[0]))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out_1[0])) << 1) & 0xFFFFu;
    dstAddrHi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XR10)))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XR10))) << 1) & 0xFFFFu;
        //dstAddrHi = (Uint16)(((Uint32)(MCBSP_ADDR_H(hMcbsp,DXR1)))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MCBSP_ADDR_H(hMcbsp,DXR1))) << 1) & 0xFFFFu;

    dmaXmt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dmaXmt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dmaXmt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dmaXmtConfig.dmacdsau = dstAddrHi;

    /* Open MCBSP Port 1 and set registers to their power on defaults */
    hMcbsp = MCBSP_open(MCBSP_PORT0, MCBSP_OPEN_RESET);

    /* Open DMA channels 4 & 5 and set regs to power on defaults */
    hDmaRcv = DMA_open(DMA_CHA4,DMA_OPEN_RESET);
    hDmaXmt = DMA_open(DMA_CHA5,DMA_OPEN_RESET);

    /* Get interrupt event associated with DMA receive and transmit */
    xmtEventId = DMA_getEventId(hDmaXmt);
    rcvEventId = DMA_getEventId(hDmaRcv);

    /* Temporarily disable interrupts and clear any pending */
    /* interrupts for MCBSP transmit */
    old_intm = IRQ_globalDisable();

    /* Clear any pending interrupts for DMA channels */
    IRQ_clear(xmtEventId);
    IRQ_clear(rcvEventId);

    /* Enable DMA interrupt in IER register */
    IRQ_enable(xmtEventId);
    IRQ_enable(rcvEventId);

    /* Set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IRQ_setVecs(0x10000);

    /* Place DMA interrupt service addresses at associate vector */
    IRQ_plug(xmtEventId,&dmaXmtIsr);
    IRQ_plug(rcvEventId,&dmaRcvIsr);

    /* Write values from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o MCBSP control regs */
    MCBSP_config(hMcbsp, &ConfigLoopBack16);

    /* Write values from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o DMA control regs */
    DMA_config(hDmaRcv,&dmaRcvConfig);
    DMA_config(hDmaXmt,&dmaXmtConfig);

        xfreebuf = xpongbuf;
        rfreebuf = rpongbuf;

    /* En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IRQ_globalEnable();

        /* Start Sample Rate Generator and Enable Frame Sync */
    MCBSP_start(hMcbsp,
                MCBSP_SRGR_START | MCBSP_SRGR_FRAMESYNC,
                0x300u);

        //DMA_FSETH (hDmaRcv, DMACCR, ENDPROG, 1);
        //DMA_FSETH (hDmaXmt, DMACCR, ENDPROG, 1);

    /* Enable DMA */
    DMA_start(hDmaRcv);
    DMA_start(hDmaXmt);

    /* Take MCBSP transmit and receive out of reset */
    MCBSP_start(hMcbsp,
                MCBSP_XMIT_START | MCBSP_RCV_START,
                0u);

        while(DMA_FGETH(hDmaRcv, DMACCR, ENDPROG));

        while(1)
        {
    ;}

    /*dstAddrHi = (Uint16)(((Uint32)(&in_2[0]))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in_2[0]))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dmaRcvConfig.dmacdsau = dstAddrHi;

    srcAddrHi = (Uint16)(((Uint32)(&out_2[0]))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out_2[0])) << 1) & 0xFFFFu;
    dmaXmt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dmaXmt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DMA_FSETH(hDmaRcv, DMACCR, ENDPROG,1);

    DMA_FSETH(hDmaXmt, DMACCR, ENDPROG,1);*/

}

interrupt void dmaXmtIsr(void)
{
       //static int * ptr;
       //unsigned int ptraddrhi, ptraddrlow;
           Uint16 srcAddrHi, srcAddrLo;
       //Uint16 dstAddrHi, dstAddrLo;

       DMA_FSETH(hDmaXmt,DMACSR,BLOCK,0);
           DMA_FSETH(hDmaXmt,DMACSR,FRAME,0);
       /*RecvComplete=1;               //!!!!!!!!!
       dmaXmtIsr_count++;                //!!!!!!!!!!!
       if(xfreebuf == xpingbuf)
       {
              xfreebuf = xpongbuf;
              ptr = pongxmt;
       }

       else
       {
              xfreebuf = xpingbuf;
              ptr = pingxmt;
       }

       while(DMA_FGETH(hDmaXmt, DMACCR, ENDPROG));

       //修改DMA地址

        ptraddrhi =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ptr)) >> 15) & 0xFFFFu;

       //因为DMA都使用字节地址,所以必须左移一位

        ptraddrlow=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ptr)) << 1) & 0xFFFFu;

       //dmaXmt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ptraddrlow;//这个地方改了一下,请注意
       //dmaXmtConfig.dmacssau = ptraddrhi;

       DMA_RSETH(hDmaXmt, DMACSSAU, ptraddrhi);
       DMA_RSETH(hDmaXmt, DMACSSAL, ptraddrlow);
       DMA_FSETH(hDmaXmt, DMACCR, ENDPROG,1);*/
           if(PingPong==PING)
           {
                      srcAddrHi = (Uint16)(((Uint32)(&out_2[0]))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out_2[0])) << 1) & 0xFFFFu;
              dmaXmt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dmaXmt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PingPong=PONG;
                          DMA_FSETH(hDmaXmt, DMACCR, ENDPROG,1);
           }
           else
           {
                      srcAddrHi = (Uint16)(((Uint32)(&out_1[0]))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out_1[0])) << 1) & 0xFFFFu;
              dmaXmt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dmaXmt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PingPong=PING;
                          DMA_FSETH(hDmaXmt, DMACCR, ENDPROG,1);
           }
           DMA_RSETH(hDmaXmt, DMACSSAU, srcAddrHi);
       DMA_RSETH(hDmaXmt, DMACSSAL, srcAddrLo);
           DMA_start(hDmaXmt);
}

interrupt void dmaRcvIsr(void)
{
       /*unsigned int ptraddrhi, ptraddrlow;

       DMA_FSETH(hDmaRcv,DMACSR,BLOCK,0);
       //RecvComplete=0;
       dmaRcvIsr_count++;
       if(rfreebuf == rpingbuf)
       {
         rfreebuf = rpongbuf;
         ptr = pongrcv;
       }

       else
       {
         rfreebuf = rpingbuf;
         ptr = pingrcv;
       }

       while(DMA_FGETH(hDmaRcv, DMACCR, ENDPROG));

       //修改DMA地址
       ptraddrhi =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ptr)) >> 15) & 0xFFFFu;

       //因为DMA都使用字节地址,所以必须左移一位

       ptraddrlow=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ptr))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ptraddrlow;
       //dmaRcvConfig.dmacdsau = ptraddrhi;
       DMA_RSETH(hDmaRcv, DMACSSAU, ptraddrhi);
       DMA_RSETH(hDmaRcv, DMACSSAL, ptraddrlow);
       DMA_FSETH(hDmaRcv, DMACCR, ENDPROG,1);*/

           //Uint16 srcAddrHi, srcAddrLo;
       Uint16 dstAddrHi, dstAddrLo;

       DMA_FSETH(hDmaRcv,DMACSR,BLOCK,0);
           DMA_FSETH(hDmaRcv,DMACSR,FRAME,0);

           if(PingPong==PING)
           {
                      dstAddrHi = (Uint16)(((Uint32)(&in_2[0]))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in_2[0]))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dmaRcvConfig.dmacssau = dstAddrHi;
                          PingPong=PONG;
                          DMA_FSETH(hDmaXmt, DMACCR, ENDPROG,1);
           }
           else
           {
                      dstAddrHi = (Uint16)(((Uint32)(&in_1[0]))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in_1[0]))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dmaRcvConfig.dmacssau = dstAddrHi;
                          PingPong=PING;
                          DMA_FSETH(hDmaXmt, DMACCR, ENDPROG,1);
           }
           DMA_RSETH(hDmaRcv, DMACSSAU, dstAddrHi);
       DMA_RSETH(hDmaRcv, DMACSSAL, dstAddrLo);
           DMA_start(hDmaRcv);
}

void         WriteAic23(Uint16  addr,Uint16  dat)
                {
                    Uint16        i,Temp;
                        Temp = addr<<9;
                        dat = dat | Temp;
                    //CS=0;
                    tAicRegs = tAicRegs & ClrAICCS;
                    SysReg = tAicRegs;
            delay(200);                //        DELAY_US(200);
                    for(i=0;i<16;i++)
                            {
                                      //SCLK=0;
                                    tAicRegs = tAicRegs & ClrSCLK;
                                      SysReg = tAicRegs;
                    delay(200);                                //        DELAY_US(200);
                                     Temp = dat<<i;
                                      Temp = Temp & 0x8000;
                                        if (Temp)
                                                {
                                                        tAicRegs = tAicRegs | SetSIDIN;
                                                        SysReg = tAicRegs;
                                                }
                                      else{
                                                      tAicRegs = tAicRegs & ClrSIDIN;
                                                  SysReg = tAicRegs;
                                              }
                    delay(100);                              //        DELAY_US(100);
                                      tAicRegs = tAicRegs | SetSCLK;   //SCLK=1;
                                      SysReg = tAicRegs;
                    delay(100);                             //        DELAY_US(100);
                              }
                    //SCLK=0;
                    tAicRegs = tAicRegs & ClrSCLK;
                    SysReg = tAicRegs;
            delay(200);                        //DELAY_US(200);
                    //CS=1;
                    tAicRegs = tAicRegs | SetAICCS;
                    SysReg = tAicRegs;
            delay(1000);                  //        DELAY_US(1000);
}

void         InitAic23()
                {
                           WriteAic23(RESET,0);
                           WriteAic23(D_INTERFACE_ACT,0x001);
                           WriteAic23(POWER_CON,0);
                           WriteAic23(SAMPLE_RATE,0x022);  //44.1k
//                           WriteAic23(SAMPLE_RATE,0x062);  //22.05k
//                   write_AIC23(SAMPLE_RATE,0x02e);    //8.021k

                           WriteAic23(L_LINE_VOLUME,0x0117);
                           WriteAic23(R_LINE_VOLUME,0x0117);

                           volume=108;
                           WriteAic23(L_HEADPHONE_VOLUME,0x0180+volume);
                           WriteAic23(R_HEADPHONE_VOLUME,0x0180+volume);

//                   write_AIC23(A_AUDIO_PATH,0x009);  //bypass DAC OFF
//                   write_AIC23(A_AUDIO_PATH,0x014);   //MIC ADC DAC ON  0DB
//                     write_AIC23(A_AUDIO_PATH,0x1fc);   //bypass MIC ADC DAC ON 0DB sidetone
                     WriteAic23(A_AUDIO_PATH,0x07d);   //bypass MIC ADC DAC ON 20DB sidetone(-6db)
//                   write_AIC23(A_AUDIO_PATH,0x011);   //LINE ADC DAC ON

                           WriteAic23(D_AUDIO_PATH,0x04);

                           WriteAic23(D_AUDIO_INTERFACE,0x043);   //master  dsp mode  16BIT
                }

void delay(Uint32 k)
{
   while(k--);
}

网友A:
好久不搞了    你先一步一步调试吧    先调音频采集回放   正确读到数
然后调试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搞了    你先一步一步调试吧    先调音频采集回放   正确读到数
然后调试DMA   ...

我看了一下板子的介绍,上面说AIC23和McBSP Port0接口相连接,我看网上很多代码都是用的McBSP Port1,McBSP Port1对应的寄存器是DRR11,我想知道McBSP Port0对应的寄存器是不是DRR10?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我的数组里会接收不到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板子的介绍,上面说AIC23和McBSP Port0接口相连接,我看网上很多代码都是用的McBSP Port1,McB ...

我以前的分享  看看里面有能用到的不
https://bbs.21ic.com/icview-68948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