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使用DMA+fifo的方式实现日志打印

楼主(2019-12-06):
硬件环境:通用开发板,ATC-LINK
软件环境:keil 5.23

突然发现我很多地方都喜欢用fifo了

有时候为了方便调试,我们会在代码里增加很多打印信息。使用官方提供的debug库虽然也能实现串口日志输出,但官方的库日志是采用polling方式输出,一个115200波特率的串口输出10个字节大概就要占用1ms的时间,如果我们的系统对时间要求严格,那么大量的打印必然就会占用我们很高的CPU使用权。所以我这里设计了(也不算我设计了,很早前我们做项目跑系统的时候就是这样用的)一个通过DMA+fifo缓存打印的方式来输出日志,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日志打印对我们系统运行的影响。

实现的原理嘛也不复杂,就是通过一个vsprintf库函数,将你要输出的格式化字符串定向到一个数组buff中,再将这个buff插入fifo。
/**
* [url=home.php?mod=space&uid=42490]@function[/url] Debug_Print
*
* @param[in] fmt: format data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format data and insert to fifo
*/
void Debug_Print(const char *fmt, ...)
{
    uint8_t printBuffer[MAX_PRINT_LENGTH] = {0};
    uint8_t *pStr = NULL;
    va_list ap = {0};
    if (!s_debugState)
        return;

    pStr = printBuffer;
    /* if we use print in interrupt handler,must Disable interrupt
       or use mutex */
    DisableInterrupts
    /* unnamed_p point to first unnamed argument */
    va_start(ap, fmt);
    vsprintf((char *)pStr, fmt, ap);
    va_end(ap);

    if (printBuffer[MAX_PRINT_LENGTH - 1] != '\0')
    {
        /* print length is overflow, maybe a Array transboundary has been happened*/

        while(1)
        {

        }
    }

    pStr = &printBuffer[0];
    FIFO_Insert(&s_printFifo, pStr, strlen((const char *)pStr));
    EnableInterrupts
}
然后在一个周期性运行的debugTask任务中去从fifo中取出打印数据,通过DMA将数据发送出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42490]@function[/url] Debug_Task
*
* @param[in]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bug cycle function,execute this in cycle
*/
void Debug_Task(uint8_t args)
{
    uint32_t length;
    uint32_t validLen;
    if (!s_debugState)
        return;

    length = FIFO_GetLen(&s_printFifo);
    if (length > 0 && s_dmaTxFlag == 0)
    {
        s_dmaTxFlag = 1;
        validLen = FIFO_Retrieve(&s_printFifo, s_dmaBuffer, DUMP_LENGTH);
        UART_StartDMATransmit(2, 8, (uint32_t)s_dmaBuffer, validLen, DMA_CallbackHandler);
    }

}

当然了,这份代码有其局限性以及一定的异常风险,比如格式化字符串重定向到一个数组,这个数组的大小因为是固定的,所以一旦打印的格式化字符串长度超过了数组,就会导致数组操作越界,有跑飞的风险。还有fifo也是有大小的,一旦某一时刻的日志产生速度超过了消耗速度,那也会产生溢出导致打印丢失的问题。这些就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去设计合适的buff大小了。

但也有很方便的地方,在Debug_Print函数中,你可以设计打印等级(比如error,info等等),以及增加打印前缀等等,让你有选择的输出日志。

网友A(2020-01-07):
需要有发送完成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发送完成中断吗?

没有用发送中断,用的是DMA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发送中断,用的是DMA传输完成中断

这样的话,是不是直接比原来的printf();那种方式要省资源?省很多?我之前一直在STM32上做开发,尤其是开发电机的应用,发现这样定时器定时发送状态,非常的占用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是不是直接比原来的printf();那种方式要省资源?省很多?我之前一直在STM32上做开发,尤其是 ...

不是的,这种方式不省资源,但是省CPU,等于我通过一个fifo将所需要打印的数据都缓存起来,然后通过DMA发送出去,这样发送就几乎不占用CPU,但是增加了fifo,所以会增加内存的占用。还有就是要考虑打印数据高发的情况下是否会导致fifo不够而造成打印丢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这种方式不省资源,但是省CPU,等于我通过一个fifo将所需要打印的数据都缓存起来,然后通过DMA发 ...

好的!了解了!学习学习!

网友B(2021-03-31):
输出调试信息很好用

网友C:
我用的是从rtt里面的抠出来的

网友D: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E:
C语言把fifo实现好了会很香。

网友F(2021-12-21):
FIFO用好了,确实很方便。

网友G:
看着看着内容就被隐藏了

网友H:
把波特率干到1Mbps不就完了,还费那事

网友I(2022-05-28):
fifo作用是什么?

网友J: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K:
操作系统的日志是这么实现的吗?

网友L:
串口输出数据吗

网友M:
内个~~~
fifo是个啥

网友N(2022-07-09):
DMA+fifo么有用过。

网友O:
这个printf不好用吗

网友P:
为什么要用fifo,不是要实时输出吗

网友Q:
重新映射串口输出代码

网友R:
学习了,看一下

网友S(2022-09-04):
如何确定数据填写完整?

网友T:
dma如何确定fifo的地址呢?

网友U:
学习一下DMA的实现

网友V:
fifo需要分配内存空间吗

网友W:
现在有ringbuffer可以做这个的

网友X(2022-12-28):
感觉这个才是真正的好东西,不错的。棒棒的!

网友Y:
怎么才能实现发送的dma?

网友Z:
我觉得官网提供的代码就够了。

网友AA:
打印的功能也可以通过fifo实现的吗?

网友AB:
这个怎么启动tx中断?

网友AC:
这个高端了,占用系统时间比较少了。

网友AD(2023-04-09):
使用DMA+fifo的方式实现串口输出可以提高串口输出的效率,减少CPU的占用率,同时也可以缓解由于串口输出数据量大而导致的数据丢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