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工字电感在调光电源中噪音的解决,欢迎大家提出更...

楼主(2019-12-06):
怎样解决电感在电路中产生的啸叫呢?

声音的本质就是噪声,是由振动引起。噪声又分结构噪声和空腔噪声,最终传到耳朵里来的是结构振动而压缩空气或空腔噪声里的压缩空气振动耳膜形成。人耳能听到的频率在20Hz------20KHz之间。

电感为什么会产生啸叫呢?

电感在电路中工作时,会通过脉动电流,若有20Hz------20KHz这个频段的开关激励电流,

电流通过线圈时,线圈匝与匝之间的电流因为同向相互排斥,会导致线圈发生轻微的间距偏移,电流消失后,线圈位置又会恢复原状,如此一来一往,如果线圈导线未固定,电感线圈抖动振动压缩空气,就会形成空腔噪声导致啸叫。磁芯材料的磁滞伸缩也会引起类似问题。即使开关频率远离此频段,也会引起啸叫,因为负载不稳,开关电源自我调节中,占空比的调节里,会有与这个频段重叠的频率成分。

xch
把听到噪声的人解决掉。

网友A:
一体化电感,不过贵一点

网友B:
电流通过线圈时,线圈匝与匝之间的电流因为同向相互排斥。。。。。。。电流同向是互相吸引的。。。。

是的,

网友C:
跟电流频率和波形也有关,  磁芯还会有磁致升缩现象

交流输入端

网友D:
正常DC-DC调光的线路,只要PWM设计超过人耳极限,是不会发出可闻声音的,哪怕磁致伸缩、哪怕线圈震动,其频率都高于可闻频带。
几种情况会发生可闻声音:
输入没有DC储能电容的斩波变换器,类似PFC线圈,其PWM占空比由100Hz调制,经过非线性混频,我们将可以听到带调制的100Hz声音。
空载、带间隙控制的,由于间隙时间已经落到音频范围,所以,也能听见可闻间隙声。
反馈回路设置异常,导致次谐波,则可以明显听到带100Hz调制的吱吱声。

这个电感是输入前面的差模电感,频率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网友E:
差模电感发出噪音碰到过,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是的,电量偏大,磁环生产也比较麻烦,只能选低导磁的磁环
@明天你好8 :这个位置,最好的选择是磁环,基本上不会磁啸,体积和合理,唯一的问题就是比工字型磁芯价格稍高。
目前用了两个比较次的办法,一个是电感浸油另外一个就是在电感下面打胶,只能改善,但是不能完全解决,希望各位多多给点更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