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单片机HR7P201是不是不能驱动EEPROM 24C02芯片

楼主(2019-12-06):
东软单片机HR7P201是不是  不能驱动EEPROM 24C02芯片?

网友A:
哪个MCU不可以驱动24C02?没见过不能驱动的。

网友B:
虽然不了解东软的这个芯片,但是哪怕没有硬件IIC,用个IO口模拟的IIC,肯定可以驱动24C02,这个完全不是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MCU不可以驱动24C02?没见过不能驱动的。

7P201只有从动模式的I2C,所以才会有这个疑问,可以模拟主动I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了解东软的这个芯片,但是哪怕没有硬件IIC,用个IO口模拟的IIC,肯定可以驱动24C02,这个完全不是问 ...

是的,有点混淆从动模式I2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有点混淆从动模式I2C

24cxx速度也不快,不需要I2C接口,IO模拟也是可以的。

网友D:
随便一个阿猫阿狗的MCU都能够24CXX。

网友E:
肯定可以

网友:
驱动24c02至少需要两个IO,并且其中一个是双向,另一个可以是仅输出。
如果你选择的MCU只有一个IO或没有IO,则无法驱动24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