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RF52832单片机使用16MHz晶振会影响定时器吗?

楼主(2019-12-06):
使用NRF52832的单片机,然后没有32M的晶振了,如果换成16M的,会影响定时器 吗?

楼主:
应该怎么去修改配置,使其能够运行。

楼主:
求助 求助 求助

网友A:
如果之前有分频操作的话,少分频0.5倍就行了。比如原来4分频,你现在只需要2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之前有分频操作的话,少分频0.5倍就行了。比如原来4分频,你现在只需要2分频。 ...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不客气,因为一般不会直接使用时钟的全部能力。所以使用中还有调整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