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一个BUCK电路中PMOS驱动问题

楼主(2019-12-06):
背景:异步BUCK,功率器件为PMOS。采用以下驱动电路。PMOS参数:Qg=75nC,Ciss=6460pF,Coss=719pF,Crss=535pF

PWM为来自控制器的3.3V驱动信号,MOSG接PMOS的栅极G。
PWM高电平时,Q2饱和导通,PNP管Q4饱和导通,从MOSG抽取电荷,PMOS导通。
PWM低电平时,Q2截止,输入电压一方面通过VIN->R7->R3->D3回路向MOSG注入电流,该回路电阻很大超过50k。
另一方面通过VIN->R7->C3->Q3使Q3饱和导通,Q3饱和导通以后,经过VIN->Q3->D3回路向MOSG注入电流,加快PMOS关断,这个回路电阻很低。
以上是原理简单分析,不准确的请指正。

测试过程中发现某些工况下PMOS的漏极(D)网络标号记为SW,关断信号异常,具体表现为关断时间大大延长,明显超过开通时间,按照设计,关断过程应该快于开通过程。
如下图,通道2为SW网络对GND电压,绿色的通道4为PMOS的栅极对地电压。明显可以看到通道2的下降沿,斜率明显低于上升沿。PMOS栅极关断时,电压在miller平台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然后以很慢的斜率继续上升。

进一步测试发现,示波器探针点Q3的发射极前后,MOSG的电压变化比较大,如下图所示:

通道4绿色为Q3的发射极电压,该波形正常,最高电压接近输入电压VIN=8V。
通道1黄色为示波器探针点Q3发射极时的MOSG网络电压,这个看起来是正常的。
通道R1为去掉示波器探针的MOSG网络电压。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通道1和R1波形,在进入miller平台之前,两个电压是完全重合的,miller电压平台结束之后,出现比较大的差异,通道1电压继续向VIN升高,而通道R1明显低于通道1.
初步怀疑是Q3在miller平台结束后,提前退出了饱和导通状态,不过没法测试,因为示波器探头点Q3的发射极e波形变正常了,如果点Q3的基极b,波形完全乱掉,甚至直接退出CCM状态进入DCM状态。

此外,示波器探头点Q2的集电极c,波形也会变正常。
很奇怪的现象,请做过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另一方面通过VIN->R7->C3->Q3使Q3饱和导通,Q3饱和导通以后,经过VIN->Q3->D3回路向MOSG注入电流,加快PMOS关断,这个回路电阻很低。”
------------
这个分析是错的。
------------------------------
C3-R3-Q3:基极电流
VIN-Q3-D3:栅极泄放。
你的R3太大,没电流。

网友A:
这个电路可能利用开关管的CGS电荷才会比较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方面通过VIN->R7->C3->Q3使Q3饱和导通,Q3饱和导通以后,经过VIN->Q3->D3回路向MOSG注入电流,加快PM ...

你再仔细看一下。Q3基极电流和R3无关,路径为VIN->R7->C3。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方案你可以猜一下。
提示:和R3无关。

网友A:
Q4钳位了。再串二极管?

网友A:
有更简单电路可以用的。。

网友A:
你的Q4其实没有贡献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更简单电路可以用的。。

这线路,驱动能力不是最好,关键是工作回路复杂,绕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Q4其实没有贡献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你再仔细分析一下Q4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再仔细分析一下Q4的作用。

那你继续用吧。。。

网友A:
多用一个三极管多用一个二极管穷不了你们老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推挽驱动MOS管,只要3颗NPN加上1颗PNP和4~5颗电阻,二极管和电容不要,都比目前还省钱又可靠。目前MOS管 ...

经典电路只要2个NPN+1二极管+1稳压管+2电阻,比他的少一半数量。关键是性能比他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典电路只要2个NPN+1二极管+1稳压管+2电阻,比他的少一半数量。关键是性能比他的好。。。 ...

把图画出来吧,便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驱动MOS管,只要3颗NPN加上1颗PNP和4~5颗电阻,二极管和电容不要,都比目前还省钱又可靠。目前MOS管 ...

把图画出来吧,便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还要反相一次,所以要再多一颗NPN。他首楼这个如你所言,得依赖结电容Cgd在运作。不是主动切断柵极G, ...

这是PMOS驱动,从GS抽取电荷形成负电压开通。PMOS在高压侧,源极最高超过30V。
事实上这已经是成熟量产产品上用的驱动电路,如果有更好的,欢迎画图出来分析讨论,就像我原文的图和描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驱动MOS管,只要3颗NPN加上1颗PNP和4~5颗电阻,二极管和电容不要,都比目前还省钱又可靠。目前MOS管 ...

GS并联电阻是为了防止MOS管误导通,实际上Q2截止时,输入电压VIN通过R7 R3 D3已经将GS电压钳位住了,不需要专门的GS并联电阻,当然你也可以把R7 R3理解为GS并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更简单电路可以用的。。

给出图,便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Q4其实没有贡献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给你提示下:PMOS源极输入30V时,如何保证GS电压不超过极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出图,便与讨论。

楼主:
D1稳压管多少V?打个比方,取10V,很常见的门极电压。
那么输入VIN=30V时,PWM高电平时Q3饱和导通,Q3的Vcesat和D2的Vf加起来不超过1V,29V加到D1上,到底是D1挂?还是Q2的GS挂呢?

网友D:
Q3射极少一个电阻

@戈卫东 :Q3射极串一电阻接地。
不明白。图画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稳压管多少V?打个比方,取10V,很常见的门极电压。
那么输入VIN=30V时,PWM高电平时Q3饱和导通,Q3的V ...

电流是有限的。都不挂。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稳压管多少V?打个比方,取10V,很常见的门极电压。
那么输入VIN=30V时,PWM高电平时Q3饱和导通,Q3的V ...

你的电路给出的是VIN不高的情况。
VIN很高的话还有其他电路可以用,不一定要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有限的。都不挂。

有限具体是多少A?VIN是电源,驱动能力很强,30V电压源加到稳压管,二极管,饱和导通的三极管上,不挂就怪了。MOS的GS电压极限也就是20V。搞不好全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给出的是VIN不高的情况。
VIN很高的话还有其他电路可以用,不一定要用这个。 ...

VIN多高算不高?多高算很高?技术讨论尽量不要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词汇。那稳压管D1的作用又是什么呢?ps.如果VIN低于PMOS的GS极限电压,那驱动确实是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给出的是VIN不高的情况。
VIN很高的话还有其他电路可以用,不一定要用这个。 ...

你现在可以再分析一下原帖中Q4的作用。

网友A:
我记得你这图是不能用的已经改过了。
改过之后的图你没用贴出来,你自己不能用的图拿出来给别人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你这图是不能用的已经改过了。
改过之后的图你没用贴出来,你自己不能用的图拿出来给别人分析? ...

这个图本来就是成熟产品上的电路。产品换了PMOS型号,测试时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发现这个问题,修改电路中中某个元件取值以后解决了。Q4负责PMOS开通,本来开通就没问题。你分析清楚了对你有好处,对我无所谓。

楼主:
总结一下这个电路吧,避免读者掉坑:
1)VIN输入电压不能高于PMOS的GS极限电压。
2)D1稳压管无用可去掉。
3)开通和关断回路中无门极电阻不能控制开关速度
不过我有朋友用这个电路,3.9k开关频率,输入电压12V,反应工作一段时间以后Q1的be会开路损坏,原因至今没有搞清楚。

@戈卫东 :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了,呵呵
不懂还评论。谁给你的勇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这个电路吧,避免读者掉坑:
1)VIN输入电压不能高于PMOS的GS极限电压。
2)D1稳压管无用可去掉 ...

别总结了,你开始线路,离散性太大,特定管子才能推好,负载过程复杂,所以换管子就容易出现问题。
这类线路,根本在于既需要快速且可控的栅极驱动电流能力,又必须限制栅极电压不能超过开关P MOS管栅极耐压。其实说到这里已经很明确了,一个带限压的三极管共射放大器,串联一个电阻和稳压管就可以实现(为了0电流可靠截止,稳压管最好并联一个电阻),由于这时候输出阻抗还是比较高,则一个图腾柱直接解决问题。至于输出栅极速度控制,则可以通过在图腾柱射极串入不同电阻来控制,非常方便。这样的线路,没有复杂的负载过程,参数简洁,适应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总结了,你开始线路,离散性太大,特定管子才能推好,负载过程复杂,所以换管子就容易出现问题。
这类 ...

还是没有图。如果有更好的电路,可以画出图来讨论。ps. 不可能用一种电路来推所有管子,这是常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图。如果有更好的电路,可以画出图来讨论。ps. 不可能用一种电路来推所有管子,这是常识。

...

上面已经完整描述了线路图,包括几个管子、稳压管什么的,如果你认为这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讨论也就没有意义。

网友E(2020-03-06):
还是楼主的电路好一些,兼顾MOS导通时的限流与对输入电压的自适应。只是楼主的图画的是给火星人看的,看懂太不容易了。

网友E: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好懂多了,充电和放电回路是不是一目了然。
是否发现楼主的驱动电路这样画以后就是21楼那个驱动电路的变种?
楼主让人分析Q4的作用,这张图再清晰不过,除限制MOSFET GS充电电流外,就是兼做Q3基射的放电回路。

想想还是21楼的驱动电路简单实用,R20负反馈就能限制充电电流在300mA左右。

网友E:
都不好,还是用推挽的好。

网友F:
参考一下降压型DC-DC   CN5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