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玩转Zynq连载7——Ubuntu与Windos文件传输工具WinSCP

楼主(2019-12-06):
1WinSCP概述
         虽然我们有了虚拟机,可以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再安装个Ubuntu操作系统,但是两个系统之间传送数据好像也是个问题。解决方案有2个,简单的U盘,在Ubuntu(Linux)系统下切换U盘连接的系统即可,但是这样做通常要倒腾2次才完成一个文件夹传送,似乎并不直接,貌似有点傻。另一个方案,不借助其他传输媒介,找个软件工具直接倒腾即可。
         说到软件工具,大部分习惯了敲命令的码农会选择ScureCRT或者putty远程登录,使用scp、wget等命令拷贝文件,也有不怕麻烦的在服务器上安装FTP服务器,或者启用samba甚至NFS。只是用Linux作为网页服务器,因为性能更好,更加安全稳定。这个时候要管理文件系统,想像FTP那么方便,又不想学习如何安装FTP服务器,WinSCP就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只要你的Linux主机支持远程登录(ssh),那么你下载一个WinSCP,使用ssh账号登入,就可以像FTP那样简单管理文件系统了,不需要你在服务器端做任何操作和设置。当然,Winscp也支持FTP协议,可可谓一举两得。
         WinSCP官网网站的解释:WinSCP是一个 Windows 环境下使用 SSH 的开源图形化 SFTP 客户端。同时支持 SCP 协议。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本地与远程计算机间安全的复制文件等。

2 WinSCP安装
         在Windows操作系统和Ubuntu操作系统两端,都需要进行WinSCP的安装。
         Windows操作系统上,比较简单,可以到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的WinSCP版本,也可以直接双击我们Software文件夹下提供的安装包winscp577setup.exe进行安装。
         Ubuntu上,倒是要打开Terminal敲几行代码了。
         Ubuntu系统中,点击Search yourcomputer图标,输入搜索关键词terminal,筛选出名为Terminal的Application,点击它。
         安装WinSCP,输入以下命令:
         sudo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随后确认端口22处于LISTEN,否则重复上面一步再次安装。输入命令如下:
       netstat-plant | grep :22
       确认IP地址,输入如下命令:
       ifconfig
       当前Ubuntu操作系统的IP是192.168.36.129。

3 登陆WinSCP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打开安装好的WinSCP,做如下设置后登录。
●文件协议选择:SFTP。
● 主机名输入Ubuntu操作系统的IP(根据实际的Ubuntu系统IP填写)
● 端口号输入:22。
● 用户名输入:zstar。(按照安装Ubuntu时设定的名称填写)
●密码为Ubuntu系统的登录密码。
●第一次设定好后,可以点击保存按钮,在左侧就会出现如图所示的选项,下次登陆点击加载就可以登陆。
    完成设置后,点击登录即可。
       若弹出如下窗口,继续输入Ubuntu登录密码。
       登录后,界面如下所示。左侧是Windows文件夹,右侧是Ubuntu文件夹,两边的文件传输可以通过简单的拖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