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找不到驱动

楼主(2019-12-07):
g2231在台式机上可以串口收发数据.
现在移到笔记本上,连装两台都发现设备管理器中 uart有个感叹号,估计是找不到驱动

网友A:
主要是驱动的问题,可以装iar别的版本试一下。。

网友B:
有种情况是如果操作系统是gohst xp还原的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C:
先把设备卸载了,重新装下吧~

驱动的话可以从台式机上复制过去的

网友D:
看下你笔记本的操作系统跟台式机的操作系统是否一样?

网友E:
这个驱动程序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F:
使用的win7还是xp系统?

网友G:
设备管理器有什么问题??

网友H:
官网的评估板带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I:
可能不能够兼容操作系统而已。

网友J:
可能驱动程序安装不正确吧。

网友K:
卸载了,重新装下 能否成功?

网友L:
这个驱动还没能有问题的啊?

网友M:
这是没有安装驱动或是驱动安装不正确。

网友N:
需要安装驱动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O:
出现叹号是设备没有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P:
更新一下匹配的驱动程序即可

网友A:
st的官网没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B:
串口怎么不使用usb转换TTL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