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收发数据

楼主(2019-12-07):
stm32f4串口,7位数据位,奇校验,怎么收发数据呢? 一直用的8位数据位,7位的没用过,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设置下寄存器TxCTL就行了。。。

网友B:
是啊,能设置是8位数据还是7位数据的。。。

网友C:
对呀,这个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D:
看UART的寄存器部分啊 写的清清楚楚的

网友E:
比如UCTL0=PENA+PEV+CHAR;然后把要发送的数据给TXBUF0就可以自动发送就校验位了么?

网友F:
收时是不是只需验证URCTL0的PE和RXERR是否为1就可以知道校验是否正确了么?

网友G:
其实datasheet上写的很清楚,下载一个用户手册就可以啦

网友H:
如要校验,PENA就设置,然后PEV为1就偶校验,为0就奇校验,不过不校验,就PENA为0即可

网友I:
每个数据包使用7位数据怎么样有问题吗?

网友J:
1个起始位+7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网友K:
“7位数据位串行通信”估计是“1个起始位+7个数据位+1个偶校验位+1个停止位”这种方式

网友L:
数据帧一般为8位数据+1停止位

网友M:
异步帧格式由1个起始位、7或8个数据位、校验位

网友N:
UCAxMCTL这个控制吗?

网友O:
要发7位的数据只能用程序模拟发送时序。。。

网友P:
先将待发字节放入ACC中,再将P标志位(PSW.0)搬至ACC.7,最后将ACC赋给SBUF,发出7位数据及1个偶校验位。

网友A:
这个应该通信方式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B:
楼主是需要校验数据对吗?
可以通过CRC校验实现。